NE555定时器问题

楼主:
如图,小弟用NE555做了一个定时电路,点按按键,触发NE555使MOS管导通,点亮灯和负载,定时大概是22秒左右,那么问题来了,量产后

每次测试功能都要等待22秒,耗时太长了,各位大佬,有没有好的办法来快速检测呢

网友A:
1. 批量大可用抽样检验 2. 组装前检查元器件 3. R2 并联一个小电阻检验

网友:
短接C1试试,应该有效果

网友B:
做一个工装,工装上布设一个低值电阻,测试时接入电路(与R2并联),使定时周期大幅降低,比如降低到1秒,然后用一片MCU去自动测试输出时间,只要检测合格且R2阻值不会安装错误,那就可以保证测试筛选结果,甚至能控制好精度(实质为筛选C1的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一个工装,工装上布设一个低值电阻,测试时接入电路(与R2并联),使定时周期大幅降低,比如降低到1秒, ...

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批量大可用抽样检验 2. 组装前检查元器件 3. R2 并联一个小电阻检验

是个可行的方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