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START-F425测评】 七、SPI驱动RC522读卡器评测

楼主:
雅特力AT-START-F425提供了很多的demo例程,spi方面的有很多

 但都是内部评测的,刚好手头有RC522的刷卡器,顺便评测以下刷卡的应用

 代码是网上的,不过都是应用于STM32的,和AT-START-F425比较,就是硬件操作函数有些不同

评测用的主函数如下

int main(void)
{
	system_clock_config();
	at32_board_init();

	uart_print_init(115200);
	InitRc522();

	printf("Rc522 Test \r\n");

  while(1)
  {
	  Scan_Card();
	  delay_ms(200);
  }
}

刷卡程序是通用的

u8 Scan_Card(void)
{
    u8 status, i, snr;
    static u8 Key[6]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u8 CardID[5];
		char StrCardID [ 30 ];

    status = MI_NOTAGERR;
    for(i = 0; i < 4; i++)//将存放卡号的数组清空
        CardID[i] = 0;
    status = PcdRequest(PICC_REQALL, CardID);//寻卡,CardID存放卡类型
    if(status == MI_OK)
    {
        if(status == MI_OK)
        {
            status = PcdAnticoll(CardID);//防冲撞
            if(status == MI_OK)
            {
								printf ( "防冲撞OK\n" );
                status = PcdSelect(CardID);//选定卡片--参数为卡的序列号
                if(status == MI_OK)
                {
                    printf ( "选定卡片OK\n" );
										snr = 8;
                    status = PcdAuthState(PICC_AUTHENT1A, (snr * 4 - 1), Key, CardID);
                    //验证密码
                    if(status == MI_OK)
                    {
                        printf ( "验证密码成功\n" );
						at32_led_on(LED2);//LED1亮   刷卡了就亮灯,等到处理完数据才能重新刷
                        delay_ms(10);
                        at32_led_off(LED2);//灯灭
                    }
										else
												printf ( "验证密码失败\n" );
										sprintf ( StrCardID, "The Card ID is: %02X%02X%02X%02X", CardID [ 0 ], CardID [ 1 ], CardID [ 2 ], CardID [ 3 ] );
										printf ( "%s\r\n",StrCardID );
                    //else
                        return status;
                }
                else
                    return status;
            }
            else
                return status;
        }
        else
            return status;
    }
    else
        return MI_NOTAGERR;
}

SPI初始化相关的部分

void RC522_SPI_Init(void)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_type spi_init_struct;
    //开启GPIO端口的时钟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A_PERIPH_CLOCK, TRUE);

	//使用 SPI1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DMA1_PERIPH_CLOCK, TRUE);

	/* software cs, pa4 as a general io to control flash cs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4;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sck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5;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miso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6;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7;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RST引脚的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RC522_SPI_RST_P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拉高CS引脚,不选中模块,避免初始化影响
    RC522_SPI_CS_HIGH();
    //初始化SPIx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SPI1_PERIPH_CLOCK, TRUE);
	spi_default_para_init(&spi_init_struct);
	spi_init_struct.transmission_mode = SPI_TRANSMIT_FULL_DUPLEX;
	spi_init_struct.master_slave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_struct.mclk_freq_division = SPI_MCLK_DIV_8;
	spi_init_struct.first_bit_transmission = SPI_FIRST_BIT_MSB;
	spi_init_struct.frame_bit_num = SPI_FRAME_8BIT;
	spi_init_struct.clock_polarity = SPI_CLOCK_POLARITY_HIGH;
	spi_init_struct.clock_phase = SPI_CLOCK_PHASE_2EDGE;
	spi_init_struct.cs_mode_selection = SPI_CS_SOFTWARE_MODE;
	spi_init(SPI1, &spi_init_struct);
	spi_enable(SPI1, TRUE);

}

读写部分,就是用的寄存器不同,也没有去查手册,直接用的IDE中的提示,选择了看起来差不多的寄存器,评测结果直接通过了。

u8 RC522_SPI_ReadWriteByte(u8 TxData)
{
    u16 retry = 0;

	while((SPI1->sts & 1 << 1) == 0) //等待发送区空
	{
			retry++;
			if(retry > 0XFFFE)return 0;
	}
	SPI1->dt = TxData;        //发送一个byte
	retry = 0;
	while((SPI1->sts & 1 << 0) == 0) //等待接收完一个byte
	{
			retry++;
			if(retry > 0XFFFE)return 0;
	}
	return SPI1->dt;          //返回收到的数据

}

整体接线图

 评测刷卡结果

移植很顺利。

网友A:
这个例程非常好,我也有吃灰的,一定向您好好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客气了,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例程非常好,我也有吃灰的,一定向您好好学习!谢谢分享。

客气了,互相学习!

网友:
我用过这款,可惜不能修改ID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