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求解

楼主:
就是有个USB检测,当检测到USB插入的时候会显示RGB中的红灯,当按键第一次按下弹起之后亮白灯,有五个档位分别对应五个颜色,但是USB检测的灯光会一直影响档位的颜色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
那就把红灯单独做吧,如果与RGB一起做时,就会混色了,

网友:
充电状态不用太关注的话,可以把红灯去掉

网友:
USB电源指示单独设立就是。

网友A:
没咋看懂这是在说什么,白灯在哪?五个档位在哪?

两个LED也不该并用一个限流电阻,这样一个被点亮时会减弱另一个的亮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咋看懂这是在说什么,白灯在哪?五个档位在哪? 两个LED也不该并用一个限流电阻,这样一个被点亮时会 ...

是啊每个灯还是用一个电阻。可以考虑用排阻。好焊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