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突然无法识别TF卡,怎么回事?

楼主:
手机里插有闪迪TF卡128G。一直好用。

昨天手机电量20%时忘记充电了,没电了自动关机,于是充电,充好后开机。

但是手机TF卡没用了, 显示,TF卡出现问题,点按即可修正问题,但是点了没啥用,依旧读不出TF卡了。

点了显示是格式化,但是没啥效果,无法识别TF卡。换个手机一样不能识别,看来手机没问题,TF卡问题。

用读卡器,插上TF卡,在电脑上,发现可识别,东西不缺,只是提示要修复(推荐的),但是修复似乎失败不起效果。但是备份TF卡内容等各种操作没问题。

以为TF卡是正常的,插入手机,依旧无法识别。

晕了。(看来这个TF卡以后只能电脑上用读卡器使用。还没找其他TF卡来试手机。)

不知道怎么解决。。。

补充,手机这个内存卡,目前只能在电脑上读取,不能修改删除,不能新建,不能格式化包括全盘。。。手机不能识别,电脑上可以用读卡器读,备份,但是无法其他操作

网友:
现在SD卡的质量的确不行,上个月一个用了几年的卡突然就无法识别了,电脑上也读不了。幸好京东买的还有几个月的质保期,免费换了没有2周又读不出来了。

网友:
据说某些手机会在关机重启后更新系统

有可能更新后导致新问题出现

建议你将手机恢复出厂设置再看下能否读卡

网友A:
既然在电脑上还能读取数据,那备份后在电脑上格式化再写回数据装手机上试试。注意格式化时选择全盘格式化,不要使用快速格式化,同时注意选好格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在电脑上还能读取数据,那备份后在电脑上格式化再写回数据装手机上试试。注意格式化时选择全盘格式化, ...

备份了,然后在电脑上进行格式化,包括全盘,都说是无法格式化。目前这个手机内存卡,只能读,不能写和格式化。比那种完全坏强一点,但是就此废掉了。没其他办法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在电脑上还能读取数据,那备份后在电脑上格式化再写回数据装手机上试试。注意格式化时选择全盘格式化, ...

这种情况,类似于那种理论上的被写保护了, 格式化和磁盘扫描修复,都不行,不知道修复软件认不认

网友C:
估计就是突然断电,导致SD突然出现问题,话说现在很少手机用SD卡了吧。

网友:
现在sd卡质量不怎么样,只能暂存下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备份了,然后在电脑上进行格式化,包括全盘,都说是无法格式化。目前这个手机内存卡,只能读,不能写和格 ...

无法格式化可能是root区数据出错,有些读卡器可能能操作,否则需要用工程软件重写root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类似于那种理论上的被写保护了, 格式化和磁盘扫描修复,都不行,不知道修复软件认不认

先找其它读卡器试试,不行就只好找工程软件来修复了。不过,工程软件也会挑读卡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估计就是突然断电,导致SD突然出现问题,话说现在很少手机用SD卡了吧。

应为miniSD卡,即TF卡,楼主没有写对而已。标准SD卡从未见过在手机里用,就算有也是二十来年前的,显然那个时代的手机不可能现在还能用,现在的SIM卡都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为miniSD卡,即TF卡,楼主没有写对而已。标准SD卡从未见过在手机里用,就算有也是二十来年前的,显然那 ...

嗯,对,准确说就是TF卡,网上百度了很多办法,都不行啊

网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办法解决,似乎因为充电等原因被写保护了,网上各种方法都不行,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好的软件可以格式化,目前试过的几款都不行,比如,易我,USBOOT, DISKGENIUS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