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VAL-IDB008V2板子连接BlueNRG Navigator 下载不了固件

楼主:
STEVAL-IDB008V2开发板,想使用BlueNRG-2 Navigator烧录软件,可以连接到,但是下载会闪退。跪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刚才我用我的STEVAL-IDB007V1和BlueNRG-1_2 DK 3.2.2试了下,没遇到类似的问题,包括我在下载前使用其它软件占用对应的串口、使用COM21这样的大串口号和让软件找不到对应的固件都不会造成闪退。

你的问题建议先重装一次DK,使用默认路径,如果不行建议换一个电脑或者操作系统试试。

如果换电脑也无法解决问题可能在STEVAL-IDB008V2板子上,再具体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才我用我的STEVAL-IDB007V1和BlueNRG-1_2 DK 3.2.2试了下,没遇到类似的问题,包括我在下载前使用其它软 ...

我用了两台电脑,都是不行,可能是开发板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了两台电脑,都是不行,可能是开发板有问题

外接一个仿真器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接一个仿真器看看

可以直接接usb线像nRF52832一样仿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接usb线像nRF52832一样仿真吗?

我没有这个板子,看原理图应该是不支持板载仿真器,它预留了JTAG接口,可以通过外接仿真器进行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