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奈奎斯特抽样定理中提到的信号是限定于正(余)弦的信号形式吗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dcexpert   参与回复

看到 奈奎斯特抽样定理中是如下定义的:

【奈奎斯特抽样定理 :要从抽样信号中无失真地恢复原信号,抽样频率应大于2倍信号最高频率】

同样频率的一个周期内的锯齿波 、方波、正弦波,显然2部的频率是没法还原这些波形,所以,请问奈奎斯特抽样定理中提到的信号是限定于正(余)弦的信号形式吗

网友A:
『请问奈奎斯特抽样定理中提到的信号是限定于正(余)弦的信号形式吗』

是。

网友:
如果是非正弦波形,“无失真地恢复原信号” 抽样频率必须大于2倍最高次谐波频率。

网友:
对于非正弦波,因为含有大量谐波,那要看应用对此类波形的采样精度要求,在可接受的精度范围内,取最高谐波频率的两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奈奎斯特抽样定理中提到的信号是限定于正(余)弦的信号形式吗』 是。

谢谢,那2倍频率的抽样时,对抽样点(抽0点,还是抽峰点)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
这里的“频率”指的是正弦或余弦信号的频率,傅里叶级数分解是一系列正弦余弦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那2倍频率的抽样时,对抽样点(抽0点,还是抽峰点)有什么要求吗?

『那2倍频率的抽样时,对抽样点(抽0点,还是抽峰点)有什么要求吗?』

没有。

你要是知道此点是零点还是峰点,你就已经知道此信号了,不必再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