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瑞萨高性能 CPK-RA6M4] 2、GPIO及UART的评测

楼主:
前面的环境搭建中,已经进行了GPIO的点灯,在src下的hal_entry.c中可以看到点灯和按钮的管脚定义

 P106和P105

void hal_entry(void)
{
    rt_kprintf("\nHello RT-Thread!\n");

    while (1)
    {
        rt_pin_write(LED3_PIN, PIN_HIGH);
        rt_thread_mdelay(50);
        rt_pin_write(LED3_PIN, PIN_LOW);
        rt_thread_mdelay(50);
    }
}

函数中就通过输出高低电平控制了LED3的亮和灭,而按钮的函数,采用的是中断的方式,检测上升沿

void icu_sample(void)
{
    /* init */
    rt_uint32_t pin = rt_pin_get(USER_INPUT);//查找管脚
    rt_kprintf("\n pin number : 0x%04X \n", pin);
    rt_err_t err = rt_pin_attach_irq(pin, PIN_IRQ_MODE_RISING, irq_callback_test, RT_NULL);
     //附着中断,检测上升沿,回调函数为irq_callback_test
    if(RT_EOK != err)
    {
        rt_kprintf("\n attach irq failed. \n");
    }
    err = rt_pin_irq_enable(pin, PIN_IRQ_ENABLE);
    //使能中断
    if(RT_EOK != err)
    {
        rt_kprintf("\n enable irq failed. \n");
    }
}
MSH_CMD_EXPORT(icu_sample, icu sample);//加载到msh中

RT-Thread有个非常好用的msh功能,通过终端的方式调用命令,而这个终端是通过串口交互的

在RTT的settings中,可以看到,系统终端用的uart7

 同样,在瑞萨的FSP中,也可以看到具体的硬件配置

 点灯的闪烁在上一个评测中已经看到了,下面测试uart7及终端,并且通过终端测试按钮外部中断

由于uart7用到的管脚是P613和P614

 打开终端窗口,选择com口,电脑上端口恰好也是COM7

 需要按下复位键,才能看到RT-Thread的徽标

 键入命令,就能看到msh的效果了

如有按键按下,则触发中断

nmg

网友:
过程分享很清晰,官方建议的其他内容,建议也分享出来,比如相关代码这类的,

可以看看官网给出的文章结构的要求:

针对自己领取的功能模块在论坛提交评测文章,文章必须需包含:
● 功能模块的硬件介绍(*)
● 功能模块的使用说明(*)
● 外设性能指标测试
● 完成模块功能的演示,视频建议可放到B站(*)

(温馨提示:功能演示的视频可上传至B站,视频链接可放在测评文章里)
● 可编译下载的代码,可给出gitee或者github链接(*)
●心得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