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创建原理图封装疑问

楼主:
使用Orcad创建原理图封装,是将所有的封装放到一个OLB库里面好一点呢,还是一个封装生成一个OLB库好一点?

如图: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建立一个自己的库,把经常用到的封装复制进来,自己做的封装当然也放在其中。涉及多个领域或工艺等,就建立多个这样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