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C与CRC滤波,电阻与电感两端最好是高频电容,请教一下高频电容该怎么配置吗

楼主:
CLC与CRC滤波,电阻与电感两端最好是高频电感,然后再接电解电容等,如果两端是电解会引人电感与电阻的噪声

高频电容0.1uf+大容量的高频电容组合噪声最小,请教一下高频电容具体该怎么配置吗

网友A:
此说法有问题,不存在什么“两端是电解会引人电感与电阻的噪声”一说,0.1uF电容也算不上什么“高频电容”。

楼主所言应为一般情况下的电源滤波,0.1uF的去耦电容是否有必要,必须先分析负载和前级电源。另外,在常见低压电源回路里,CLC特别是CRC滤波现在已很少采用。

网友:
CRC相当于一个C加个RC滤波,效果有限

网友:
『如果两端是电解会引人电感与电阻的噪声』

这是因为电解电容电极箔是卷绕的,存在内部寄生电感和内部寄生电阻。交流电流流过电容,当然会在这个寄生电感和寄生电阻上产生电压。是否需要并联高频电容,那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说法有问题,不存在什么“两端是电解会引人电感与电阻的噪声”一说,0.1uF电容也算不上什么&ld ...

现在常见的低压电源电路,采用的是什么样的滤波方式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常见的低压电源电路,采用的是什么样的滤波方式啊?

『现在常见的低压电源电路,采用的是什么样的滤波方式啊?』

小功率低压电源,通常是反激开关电源,其输出端仅使用一个电解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常见的低压电源电路,采用的是什么样的滤波方式啊?

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电解电容滤波即可,0.1uF去耦电容则布放于数字器件或数模混合电路的敏感器件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常见的低压电源电路,采用的是什么样的滤波方式啊?』 小功率低压电源,通常是反激开关电源,其 ...

哪TI的参考设计里面为啥这样用高频电容呢,没看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电解电容滤波即可,0.1uF去耦电容则布放于数字器件或数模混合电路的敏感器件旁。

为啥TI的参考设计里面无论功率大小基本都有高频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哪TI的参考设计里面为啥这样用高频电容呢,没看懂

在6楼我说 “通常” 是仅使用一个电解电容。在7楼chunyang说 “绝大多数情况下”。那就是还有例外。

7楼chunyang说 “0.1uF去耦电容则布放于数字器件或数模混合电路的敏感器件旁”。你贴出的图,不过是在电源输出处放了个小容量电容,在用电的芯片等旁边肯定还有若干个小容量电容。这样做,当然纹波会更小,但成本必定也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TI的参考设计里面为啥这样用高频电容呢,没看懂

你贴出的第二幅图,使用了两个电阻,一个R1为100k,一个R2为1.0k。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6楼我说 “通常” 是仅使用一个电解电容。在7楼chunyang说 “绝大多数情况下”。 ...

工频整流滤波、输入都用了大量的高频电容,这些容量是怎么得出来的吗,成本就增加几分钱 几角钱,为啥输入与输出滤波很少见有人用高频电容,连0.1uf都没见过有人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为啥TI的参考设计里面无论功率大小基本都有高频电容

如果你再多看看,那就会发现你说的“都有”是少数个案,显然“都有”的说法是不成立的。既便你这几个图,也不都是CLC、CRC滤波结构。

何时用,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必须考察电路噪声和负载的敏感情况。而之所以说“绝大多数情况下……”那也是根据电路噪声和负载的敏感情况从而决定不用的。正如有人披了件羊皮袄,某些地方甚至很多人都披着羊皮袄,但你不能说这就是人类应该的日常穿着。夏天有夏天的穿着,冬天有冬天的穿着,即使是在冬天,也未必只有羊皮袄可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工频整流滤波、输入都用了大量的高频电容,这些容量是怎么得出来的吗,成本就增加几分钱 几角钱,为啥输 ...

『工频整流滤波、输入都用了大量的高频电容』

从来没有见过工频整流滤波的输入端 “用了大量的高频电容”。贴幅图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再多看看,那就会发现你说的“都有”是少数个案,显然“都有”的说法是不成立 ...

这些厂商的参考设计里面基本上都有高频电容,我逛过好几个论坛,没见过一个会用高频电容的,“少数个案”我觉得是因为不会用,我拆过很多电源确实是输入与输出都没有高频电容,严格上说这些电源都不合格,噪声干扰都很大,只是不会坏而已,上面这几个图有些输入是CLC结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些厂商的参考设计里面基本上都有高频电容,我逛过好几个论坛,没见过一个会用高频电容的,“少数 ...

你的结论下的实在太草率,过些年你就不会这么认为了。注意我在前帖说的——必须考察电路噪声和负载的敏感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的结论下的实在太草率,过些年你就不会这么认为了。注意我在前帖说的——必须考察电路噪声和 ...

为啥不用,几个陶瓷电容,就多几分钱的成本,不止是噪声和负载,可能过几年我不会这么认为吧,反正我觉得全世界没几个人会用高频电容包括苹果这种大公司,除了TI那些芯片厂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工频整流滤波、输入都用了大量的高频电容』 从来没有见过工频整流滤波的输入端 “用了大量的高 ...

上面贴的图里面就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啥不用,几个陶瓷电容,就多几分钱的成本,不止是噪声和负载,可能过几年我不会这么认为吧,反正我觉得 ...

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不必用,以及背后的为什么,这才是真的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面贴的图里面就有啊

本帖标题是 “ CLC与CRC滤波,电阻与电感两端最好是高频电容……”。你9搂的五幅图中,第一、第三、第四幅图有工频交流整流滤波,但这三幅图中都没有CLC与CRC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面贴的图里面就有啊

9楼图中L16和L17,可并不是CLC滤波中的L。低速幅图中的L2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