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状线基础知识

楼主:
本文描述了带状线的基础知识并提到带状线类型即。双导体带状线、偏置带状线和悬挂带状线。带状线定向耦合器也在下面描述。

带状线被认为是微带线的扩展版本。如图 1 所示,它看起来像一个沙宽结构。这里地平面存在于基板的两侧,而设计的金属条位于中间。

带状线

与未覆盖的微带线结构相比,带状线为 EM 波提供了均匀的介质。图 1 描绘了带状线配置中的场配置。如图所示,场配置将保留在带状线内,不会暴露在外面。因此,在这种类型的配置中可以获得 TEM 模式。

带状线是通过蚀刻接地基板的一侧形成的,然后用另一个相同高度的接地基板覆盖。使用特定的粘合膜非常小心地连接两者。

有效介电常数
与基板介电材料的相对介电常数相同。ε eff = ε r

相速度和波导波长:带状线的
相速度 (V p ) 和波导波长 (λ) 如下所述。
p = c / SQRT(ε r )
λ = λ 0 / SQRT(ε r )
这里,λ 0是自由空间波长,c 是真空中的光速
SQRT 代表 2 的平方根。

特性阻抗
厚度(t)、宽度(W)和基板高度(h)的小迹线的带状线特性阻抗可以如下给出:
0 = ( 30*Pi/SQRT(ε r ) ) * ( 1/ ((W e /h) + 0.441) )

其中,W e /h = W/h ,如果 W/h > 0.35
e /h = ( W/h ) - { 0.35 - (W/h) 2 } ,如果 W/h < 0.35
Pi 等于 22/7 或 3.14

衰减:
总衰减是带状线中导体损耗和介质损耗的总和。可以根据扰动模型计算导体损耗。介电损耗可以表示如下。
α d = k* tan(δ)/2 = (Pi/λ)* tan(δ)
其中,tan(δ) 是电介质的损耗角正切,
k 是等于 2*Pi/λ 的波数

带状线类型

双导体带状线

如图 2 所示,双导体带状线是两条相等或两条迹线宽度不等的微带线的组合。

偏移带状线

偏移带状线可以通过用胶水连接两个高度不等的基板来形成。顾名思义,中心导体不在中间,稍微偏移。

悬空带状线

在所有带状线变体中最受欢迎的是悬浮带状线。在这种配置中,带状线在薄基板上被蚀刻掉,整个结构被封闭起来。顾名思义,带状线悬浮在金属结构中。

悬浮带状线在两侧遇到空气作为电介质,因为 h << H,因此可以忽略“h”。此配置支持纯 TEM 模式传播。悬挂带状线的装配和安装程序很复杂。但具有以下优点。
• 无杂散辐射
• 更宽的工作带宽
• 低损耗
• 高 Q 因子

带状线的优点

• 这种结构可以实现良好的电磁屏蔽
• 衰减损耗低
• 带宽更宽
• 隔离效果更好

带状线的缺点

• 制造复杂且昂贵。
• 带状线走线宽度小于相同阻抗和高度的微带线。
• 调整或故障排除很复杂。

带状线定向耦合器

以下是带状线定向耦合器的典型规格。
• 工作频带
• VSWR
• 平均耦合dB
• 幅度平坦度(dB)
• 方向性(dB)

来源  射频无线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