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降压电路

楼主:
想用蓝牙模块准备直接接在电池上1节锂电池(4.2v),但蓝牙模块的最大供电电压是3.6V,最大150mA,希望大家给推荐一个降压电路,将电池电压降到3.3V附近。
因为对重量有要求,蓝牙模块的重量不到1.2g,电路越简单越好,降压电路希望也尽量轻。谢谢!

网友:
电路一般都不会多重,选个LDO就行了。

网友:
LDO,二极管

网友A:
常见的LM1117应该可以,外围只需要输入输出两个电容

网友B:
用LDO就可以实现了,现在LDO的型号很多,有很多品牌.

网友C:
用1117就好,生产厂家众多,价格低廉,电路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1117就好,生产厂家众多,价格低廉,电路简单。

好吧,谢谢

就用1117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见的LM1117应该可以,外围只需要输入输出两个电容

好的,

好吧,谢谢

就用1117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LDO就可以实现了,现在LDO的型号很多,有很多品牌.

好的,用LDO

网友:
这个毋庸置疑,直接上一个LDO就可以,外围简单,不过需要注意蓝牙峰值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1117就好,生产厂家众多,价格低廉,电路简单。

用1117可能不行,1是1117需要一定的压差才能稳住输出电压,2是静态电流太大,不适合应用于电池供电的应用。需要用低压差LDO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1117可能不行,1是1117需要一定的压差才能稳住输出电压,2是静态电流太大,不适合应用于电池供电的应用 ...

你先去看看1117的手册,压差足够满足楼主贴所及。而线性稳压器的静态电流并不很重要,与降压消耗比,静态电流的消耗往往要小得多。想追求更低的降压损耗,该用DCDC。只有一种情况:负载极少工作,绝大多数时间都处于休眠状态,工作时也是突发模式,时长很短又进入休眠。也就是说,工作时对电源转换效率不敏感,高损耗无所谓,但对静态功耗高度敏感,此种情况下才需要找低静态电流的LDO。那建议去LT、TI的官网选型,别在意价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先去看看1117的手册,压差足够满足楼主贴所及。而线性稳压器的静态电流并不很重要,与降压消耗比,静态 ...

  1、楼主需要150mA电流,单节锂电池电压降到3.3V,1117的压差是不符合要求的。

  2、你说的1117的静态电流不重要的前提是整机有相应的关断锂电池输出的电路。如果没有关断电路,那么1117 mA级别的静态电流将是很严重的消耗。所以只能选用静态电流几个uA级别的LDO。

   不是跟您争论,事实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