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连续工作导致振铃的发生呢?

楼主:
  如上图所示,属于DCDC降压异步控制电路,图中红色SW的电压位置 是不是有问题? 下面的图示中标注的SW电压测量点在Q1的后面那块,是不是应该放在Q1的前面的才是SW的电压?

SW电压不是MOS管两端的电压吗? 还有为什么不连续工作就会导致振铃的产生呢?

网友:
『为什么不连续工作导致振铃的发生呢』

“振铃” 是电路中分布参数(电感的分布电容,电容的分布电感,等等)在电流突变时产生的。

网友:
『为什么不连续工作导致振铃的发生呢』

电感中电流连续,也会有 “振铃” 产生,只不过幅度比较小,不明显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连续工作导致振铃的发生呢』 电感中电流连续,也会有 “振铃” 产生,只不过幅度比 ...

为什么不连续的时候 振铃会这么明显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连续工作导致振铃的发生呢』 “振铃” 是电路中分布参数(电感的分布电容,电容的分 ...

老师我图中的电压那块的问题,也能解答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连续的时候 振铃会这么明显呢?

你贴出的电路是Buck电路。

不连续工作,一个周期内有一小段时间功率开关管和续流二极管均不导通。不导通意味着高电阻,电感两端没有导电器件让电感放电。连续工作,任意时刻功率开关管或续流二极管总有一个导通,导通意味着有低阻抗与电感的分布电容并联。并联的低阻抗将对 “振铃” 起阻尼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我图中的电压那块的问题,也能解答一下吗

『图中红色SW的电压位置 是不是有问题?』

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连续的时候 振铃会这么明显呢?

如果不知道 “阻尼”,那就看《电工学》二阶电路那部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贴出的电路是Buck电路。 不连续工作,一个周期内有一小段时间功率开关管和续流二极管均不导通。不导 ...

根据您的分析 ,我这样理解,连续导通的状态下,低阻抗对振荡起阻尼作用,所以振铃较小,

不连续导通的情况下,也就是轻负载的情况下,高阻抗对振荡没有起到阻尼作用,所以产生的振铃比较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知道 “阻尼”,那就看《电工学》二阶电路那部分。

我理解的为这个振荡是油RLC串联谐振产生的这样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您的分析 ,我这样理解,连续导通的状态下,低阻抗对振荡起阻尼作用,所以振铃较小, 不连续导通 ...

是这样的。

从首帖图中也可以看出:所谓 “振铃” 是在MOS开关管和续流二极管均关断情况下才会产生。

MOS开关管或者续流二极管中任意一个导通,“振铃” 都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的为这个振荡是油RLC串联谐振产生的这样对吗

11楼我说:所谓 “振铃” 是在MOS开关管和续流二极管均关断情况下才会产生。MOS开关管和续流二极管均关断,此时电感和谁 “串联” ?

网友:
在DC-DC中, SW 意思是 开关点 电压, V2 控制Q1 开关, 所以SW 在Q1 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