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整流 的两个MOS不能一起同时导通,然后出现死区时间的概念?

楼主:
同步整流的方式时高边的开关和低边的开关交替的进行ON/OFF的操作,理想的状态下两个开关时是不会同时ON与OFF的,然而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这种理想状态是很难实现的,而且为了安全运行,还特意设置了两边开关同时OFF的区间,这个区间称为死区时间,这里所说的为了安全运行,如果两边开关同时ON的时候,通常被称为直通电流,相当于VIN与GND短路,大电流流过,很容易造成,MOS管损坏,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会在同步整流IC中配置一种控制电路,使两边的开关不能同时导通,即两边的开关先关断之后再相应的进行开通。

图片中的红色电压到底是哪里的电压呢? 不太理解,,这个死区时间指的是 两个MOS要在这个时间段内同时关闭吗?

网友:
『图片中的红色电压到底是哪里的电压呢? 不太理解』

电感L1产生的。

实际电路电感产生的尖峰电压远比图中的要大。

网友:
死区时间的波形应该是上下管相位差,us级

每个上升沿之前就会延时的地方,一个死区时间

网友:
参考一下这篇文章Buck的振铃实验与分析

网友:
“这个死区时间指的是 两个MOS要在这个时间段内同时关闭吗?”

是的,这个时间段内同时关闭两个mos,这样避免了直通短路的危险。

网友:
应该是电感方向电流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