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楫HPM6750EVKMINI测评】2#OLED模块及LVGL例程测试

楼主:
1、显示屏硬件

翻了一圈自己以前买的显示模块,因为以前开发的系统都没有屏幕的,所以没怎么买过显示屏,只找到一个学生时代买的0.9英寸OLED屏(ノへ ̄、),分辨率是128*64,驱动芯片是SSD1306。

 引脚说明:

引脚

功能

GND

Ground pin of the module

VCC

Power pin(3-5V tolerable)

SCL

Acts as the clock pin. Used for both IIC and SPI

SDA

Data pin of the module. Used for both IIC and SPI

RES

Reset the module(useful during SPI)

DC

Data Command pin. Used for SPI protocol

按照模组背面丝印标识,结合电阻焊接情况,这个模组通信应该是走的4线SPI协议,时钟:SCLK, 数据:SDIN, 数据/命令:D/C#, 使能:CS#。

2、硬件连接

HPM6750EVKMINI提供两排插针,有丰富的外设接口方便接其它设备。这里用P1的3.3V给显示屏供电,再接4个GPIO,因为看了一下屏幕给的驱动例程,是用的GPIO模拟的SPI协议,所以对IO的选择也没有什么特殊要求。

固件是基于官方提供的SDK开发,把显示屏驱动的相应文件加入到GPIO例程中,修改IO驱动即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PZ10引脚GPIO控制器是电池备份域GPIO控制器BGPIO,其它没什么,下进去就好使(๑•̀ㅂ•́)و✧

3、LVGL例程测试

LVGL 是一个免费的开源嵌入式图形库,它提供创建嵌入式 GUI 所需的功能,具有易于使用的图形元素、精美的视觉效果和低内存占用。LVGL 拥有完整的图形框架,包括创建 GUI 时所用的各种小部件,同时它还支持更高级的功能,例如动画和抗锯齿。

显示屏用的论坛提供的7寸液晶显示屏套件,具体型号是LCD-800480W070TC,是由广州致远电子有限公司开发的7寸液晶屏套件。提供通用的液晶屏接口,I²C触摸屏接口,无需外接电源。官网和网上都没找到《LCD-800480W070TC显示屏数据手册》和《LCD-800480W070TC触摸屏数据手册》资料,最后请教论坛管理员,回复说直接接上显示屏运行LVGL例程就能驱动,本来以为需要写显示驱动和触摸驱动,再移植LVGL,没想到先楫官方把基础的驱动都做好了ヽ(✿゚▽゚)ノ,不用对着user manual对每个寄存器,实在是太赞了,大大降低了开发难度。

最终运行起来显示细腻,触摸丝滑,对我这种以前不用显示屏的人来说简直惊艳,还以为这种效果都是跑Linux级的处理器才能有的,科技进步真是日新月异,学习也得永不止步~

网友A:
我想给板子配个屏 网上一查这个屏幕六百多 算了 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给板子配个屏 网上一查这个屏幕六百多 算了 算了

是呀,这屏幕还挺贵,但显示效果和触摸体验也挺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给板子配个屏 网上一查这个屏幕六百多 算了 算了

啥屏幕要六百多?LCD屏幕没这么贵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啥屏幕要六百多?LCD屏幕没这么贵吧。

某宝上的同款屏幕 我也没想到这么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某宝上的同款屏幕 我也没想到这么贵

直接买个40p的通用RGB屏幕,也就70多块钱,加个触摸120,自己做个转换板完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啥屏幕要六百多?LCD屏幕没这么贵吧。

周立功的屏幕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买个40p的通用RGB屏幕,也就70多块钱,加个触摸120,自己做个转换板完事了

这个方法好点,要不成本太高了,学习学习还好,用产品上价格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周立功的屏幕模块

是周立功配套教程的屏幕吧?

网友:
lcd都跑起来了,楼主玩的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