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RVB2601创意应用开发】LoRa网关无线上位机

楼主:
终于完成创意项目开发的作品了,此贴包含作品设计说明文档前三节。

一、项目背景

土木建筑项目无论是在施工期间还是建成使用中,对要对建筑结构实时健康监测,比如:倾角变化、墙体下沉位移、支架压力、混凝土凝固期温度……

传统的监测方式,一般采用现场布线,人工定时巡逻,并手持仪器现场读取的方式,物联网技术使用严重不足。因而,本项目将利用LoRa组网和物联技术,实现无线式、自动化的建筑监测应用。

二、作品简介

目前有很多成形的LoRa网关,不过一般都需要搭配上位机进行控制,常见的有串口方式、WiFi方式等。本项目利用RVB2601搭载的WiFi模块实现对一款LoRa网关的无线连接(有人USR220 4G版为例),周期性发送控制指令,指令帧格式采用网关自定义协议,用于控制网关唤醒网段内的LoRa终端,并进行传感器采集建筑健康参数。然后,RVB2601上位机接收网关采集到的终端传感器数据,并将接收数据转发到云平台。

三、系统框图

本系统属于标准的物联网应用架构,由设备侧(包括:LoRa网关、采集终端、RVB2601上位机)+云平台(采用OneNet公共云)+应用侧(包括:Android APP和Winform应用)。

3-1 有人LoRa网关工作模式

本次应用创意则是隶属项目的设备侧中USR220 LoRa网关上位机,利用Wi-Fi与网关连接。USR220作为AP,RVB2601接入后,与其开启TCP连接。

3-2 系统结构框图

网友A:
作品说明视频内容5:10,主要是对项目运行过程的说明,EEWORLD论坛链接如下:

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video/33388

nm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作品说明视频内容5:10,主要是对项目运行过程的说明,EEWORLD论坛链接如下: http://training.eeworld.c ...

视频也可以直接插入到帖子里,论坛编辑器升级了,可以直接上传视频了

以后发帖再上传视频,点击下图所示的图标就可以了

网友C:
作者这里的时间获取是传感器采集数据的时间,还是RVB2601上传云平台的时间呢?

网友C:
时间的获取是通过什么方式实现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间的获取是通过什么方式实现的呢?

ntp方式,也是搞了很久才解决,然后对RTC进行更新,之后就可以获取本地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作者这里的时间获取是传感器采集数据的时间,还是RVB2601上传云平台的时间呢?

准确说是LoRa网关回复的时间,不过一般在Lora终端可以响应的情况下,这个延时不超过一秒。

实际工程中,用于建筑监测,这个延时完全可以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视频也可以直接插入到帖子里,论坛编辑器升级了,可以直接上传视频了 以后发帖再上传视频,点击下图所 ...

谢谢提示,下次尝试一下。

网友D:
lora前几年炒的很火,现在用的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lora前几年炒的很火,现在用的多吗?

个人觉得要看具体场景吧,现在建筑监测领域有无线化转型的意向,LoRa是比较合适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