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RVB2601创意应用开发】lvgl使用1——标签

楼主:
RVB2601上尝试屏幕也差不多有几个月了,勉强算是有些心得,之前零零散散写了东西,这里把它整理了一下,这是第一篇——字体使用。

RVB2601的源代码中使用little vgl的标签来显示文字,根据调用不同的字体库实现文字大小的变化,我们知道RVB2601的屏是一个128*64的单色屏,因此其上使用的文字不会超过这个范围。

打开lv_font源文件夹,可以看到已经定义了一些高度8~48像素的文字的字体,具体怎么使用,例程很简单,大家一看就明白,也有不少小伙伴发了心得,我在这里只简单介绍一下如何更换字体,主要是修改lv_conf.h文件,这里以显示中文为例。

lvgl中,缺省是不支持中文的,如果在label中尝试使用中文文字,那么什么都不会显示。因此要让其显示中文,需要修改使用的字体,尝试了自带的各种字体之后,发现只有lv_font_simsun_16_cjk字体可以支持中文。修改方法也很简单,在lv_conf.h文件中,可以查看文字的定义,如下:

#define LV_FONT_SIMSUN_16_CJK            1  /*1000 most common CJK radicals*/

说明v_font_simsun_16_cjk字体是可用的,另外查看所用的缺省字体如下:

#define LV_THEME_DEFAULT_FONT_SMALL         &lv_font_montserrat_14

#define LV_THEME_DEFAULT_FONT_NORMAL        &lv_font_montserrat_14

#define LV_THEME_DEFAULT_FONT_SUBTITLE      &lv_font_montserrat_14

#define LV_THEME_DEFAULT_FONT_TITLE         &lv_font_montserrat_14

如果希望中文为主显示,可以修改缺省字体为lv_font_simsun_16_cjk,如下:

#define LV_THEME_DEFAULT_FONT_NORMAL        &lv_font_simsun_16_cjk

再到label中使用,就能“非常有限”的使用中文了,字体库中的中文相对较少,不一定能满足需要。比如我们尝试显示如下文字:“这是一个简单的测试例。”会发现显示如下:

文字缺失得太多,基本不可直接使用。

于是考虑自己做一个字库来用,事实上,网上可以找到不少很好(免费)的字模软件,但我还没找到一款可以直接在lvgl中使用,自己尝试做一款。

字体源文件是个文本文件,多看几遍也就猜出是什么意思了,这里不展开介绍,有兴趣讨论加我好友单聊。做了一个小工具:

网上随便找几张图片,比如米老鼠、喜羊羊、简笔画的恐龙等等,载入图片

选择文字高度,尝试预览一下:

发现淡了点,可以加大颜色阈值

符合心意之后,用一个符号(可以是标点、英文、数字、中文……)来记录,在以后的使用中,label框中调用这个符号显示信息。

确定之后,不再支持修改文字高度。类似的我们再添加一点其它文字。比如某个恐龙。

完成以后试试效果,使用CDK的例程ch2601-gui-demo,将lv_label_set_text中的字符串改为自定义字库时所用的符号,修改lvgl\v7.4.3\src\lv_font\font.h文件,添加

LV_FONT_DECLARE(lv_user_test)

lvgl\v7.4.3\src\lv_conf_kconfig.h中添加

#define CONFIG_LV_THEME_DEFAULT_FONT_NORMAL &lv_user_test

lvgl\v7.4.3\lv_conf.h中修改

#define LV_THEME_DEFAULT_FONT_NORMAL        &lv_user_test

修改完成以后,我们尝试显示一个“恐@M\n4”的标签:

lv_label_set_text(p, "恐@M\n4");

其中“恐”指的是恐龙,“@”是蛇,“M”是米老鼠,“\n”是回车,“4”是“天道酬勤”四个字。效果如下:

哈哈,字体文件还是挺有效的,字母汉字数字标点都能用,各种宽度都支持。

PS:发之前给一个朋友看了,他说“你这是画图,不是文字”,我回答,这就是文字,lvgl使用的文字不像windows可以使用矢量字体,每个字体内的文字数量和大小都是固定的,说是多少像素就是多少像素。

网友A:
好奇,字体源文件是个文本文件,多看几遍也就猜出是什么意思了,不好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奇,字体源文件是个文本文件,多看几遍也就猜出是什么意思了,不好猜

好猜的,比如“!”是“0xff, 0xcc”,转换一下“11111111 11001100”屏幕上看到是两列,竖着5个像素,空一格,又是一个像素。结合box_w = 2, .box_h = 7, .ofs_x = 3, .ofs_y = 1,基本能看出来是什么意思了。再随便找几个验证一下,就知道猜得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