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World邀你来玩拆解】Anker安克充电宝10000mAh 22.5W

楼主:
首先感谢EEWORLD给我这个拆解安克充电宝的机会,我深知机会难得,所以当收到充电宝的时候,有仔细研究相关充电功能参数,并在充满电过程中实时监测重充电状态,并充满电后,给手机充电进行测试放电性能,做完这一切后就开始拆开充电宝了,发现挺难拆了,弄坏了工具,差不多花了一个小时才能暴力拆开。以下是拆解的全过程:

首先看一下官网的参数:

通过这个参数可以看到这款充电宝的功率是10000mAh,额定容量是6400mAh,然后充电宝背面铭刻上有写锂电池容量是5000mAh,我不太理解这三个参数是啥区别,有知道的网友可以分析一下么?

收到充电宝后,拆开快递包装,充电宝包装盒外观照片如下:

以上分别是充电宝反面和正面的照片,然后打开包装盒,可以看到充电宝及两份说明书,一份合格证,一根TYPE-C TO TYPE-C的充电线,还有一个网状的收纳袋,如下图所示:

其中第一张图的手机是我的荣耀9X手机,可以开到充电宝还是很小巧的,而且因为边角比较光滑,所以只能如图这样平躺放着,不能其它角度放着,然后第三张图中其中一份说明书里面有写到连续短按两次案件可以开启涓流充电模式,我一开始不太理解,刚刚看到商品详情介绍里面,是说这个功能是给蓝牙耳机等需要小电流充电的设备进行充电,然后开启后两小时断开充电。我平时蓝牙耳机都是跟手机一样充电,从来没有想过要通过这种小电流充电方式充电,不知道有没有网友知道这种涓流充电方式给蓝牙耳机充电与普通充电方式有啥区别呢?

上传图片一直卡住了,可能网络不太好,太晚了,明天白天看能不能再继续写完。

拆开包装袋后,可以看到充电宝的正面图片和背面如下图所示:

其中正面图片上方有一个圆形按键,圆形按键集成了四个蓝色的电量指示灯,按一下这个按键可以通过四个蓝色指示灯显示电池电量,然后按键下面是ANKER品牌丝印,

背面是充电宝的一些电气特性参数,其中有三个参数有意思,电芯容量:10000mAh,锂电池能量:5000mAh,额定容量:6400mAh,这三个参数不知道有啥关系。感觉在玩文字游戏。

然后其它充放电参数跟商品详情页上写的一致。

然后用手上的PCB多功能直尺量一下充电宝的尺寸,如下图所示:

量出来的长宽高分别是105mm,50mm,25mm.

下面两张图是充电宝的充放电接口和充电线:

可以看到USB-A是输出接口,USB-C是输入输出接口,充电线两头都是TYPE-C接口,我感觉不太实用,不过之前买过安克的氮化镓充电头,这款充电线应该适用氮化镓的充电头。

下面开始用我的荣耀9X原装充电器给充电宝充电,如下图所示充电头:

可以看到这款充电头支持5V2A充电,然后充电头接上我的PD测试仪给充电宝充电,如下图刚充电时的状态:

刚开始充电时,充电宝只有一个指示灯在闪烁,此时充电宝电池容量应该时不到四分之一,然后充电电压和充电电流分别时5.28V,1.84A,感觉充电宝的充电宝电流没有达到2A,然后显示的充电宝容量时2030mAh。

以下两张图片是充电宝未充满电前的充电状态照片:

可以看到电池电量一直在增加,不过充电电流还是比较稳定的。

下图是充满电后的PD测试仪充电状态照片:

可以看到此时电池电量是9396mAh,接近充电宝规格上写的10000mAh,充电电流也接近0A了,此时是刚给充电宝充满电,充电宝四个电量指示灯也是全部显示。

下图是用充电器给我的荣耀9X充电:

可以看到充电电流是2.14A,经过对比可以看到,用同样的充电器给安克这款充电宝充电和我的荣耀手机充电,充电宝的充电电流比我的手机充电电流小一些,充电宝实际并没有达到快充性能。

下面来看一下用充电宝给我的荣耀手机充电,如下图:

如上图,可以可以到充电宝的放电电流只有1.37A,还没有充电器给我手机充电电流大,所以这款安克的充电宝放电也不满足快放电特性。

在测试完充电宝的充放电特性后,开始拆解充电宝了,经过观测,可以通过撬开充电宝的前盖,如下图前盖下面有个一缝隙:

拆解过程还是挺费劲的,花了将近一个小时,还弄断了拆解工具,因为充电宝边角比较光滑,不好固定,所以拆解过程中不好使劲,还差点伤到手,最终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拆开,发现电池和后盖之间贴了强力双面胶,如下图所示:

电池上除了铁路一圈双面胶,双面胶围绕的中间还贴有一层黑色的胶,听结构同事说这个应该是3M胶,然后应该是散热功能。

然后前盖靠近电池这里不仅贴了3胶,还有一圈铜箔,铜箔可以屏蔽干扰信号。

充电宝有两块电路板组成,一块电路板是电池正负极转接板,另外一块是充放电控制板,充放电控制板拆下来如下图所示:

这是主控板靠近前盖那一面,除了USB-A插座,USB-C插座和大电感,贴片铝电解电容以外,还有几个IC,其中主控制IC是南芯的SC20010DER,封装是QFN-32,这是一款集成多种快速充电协议的 USB PD 控制器,它符合最新的USB Type-C和PD 3.0标准,并支持最流行的高压快速充电协议,最多支持4组DPDM接口。应用于移动电源和其他移动设备。SC2001支持极宽操作电压范围,最大可达30V,不需要额外LDO。通过集成USB PD基带物理层(PHY)、Type-C检测、电压电流检测、10位DAC VBUS调节、10位ADC、电压基准、VBUS电压泄放路径、NMOS驱动、I2C接口和保护电路,使外部器件最小化,系统设计简单,BOM成本低。其嵌入式微控制器和32kb的MTP为许多应用提供了高度灵活和经济有效的解决方案。SC2001支持多种保护机制,包括过压保护、欠压保护、过流保护、短路保护、过温保护、DP/DM引脚过压保护、CC引脚过压保护等,有效保证了系统的稳定可靠运行。

下图是典型应用电路图:

第二个IC是丝印是M3017AM ,封装是SOP8,经过查询,这是一款USB-C接口输出VBUS开关管,没有查到规格书和厂商名字,我猜测这是切换USB-C输入输出方向的,有知道的网友帮忙分析一下。

第三个IC丝印为8810PA ,有两个,封装是SOT23-6,网上查不到资料,不晓得是干嘛用的。

第四个IC丝印是21ALQ,封装是DOT23-5,这个是没有查到资料。

因为手机像素较差,只能拍到如下图所示的这个四个IC的特写,然后除了第一个主控IC能查到资料外,其它三个都查不到详细资料,第二个IC是通过其它评测文章里面看到的简单功能介绍,也是没有查到手册。

然后主控板下面有两根黑线是连接到电池正负极转接板的热敏电阻的,监测电池温度的。

下图是主控板的背面图:

主控板背面主要有一个贴片的机械按键和少量的贴片电容电阻。

下图是充电宝电池的丝印图片:

通过电池上丝印描述,这是由两块5000mAh的3.7V锂电池串联组成的7.4V输出。但是根据电池上丝印查不到电池供应商和规格书。

本次拆解简单总结一下,首先本次充电宝拆解活动是参加的第一次拆解活动,虽然之前因为工作需要拆解过几款产品,并学习电路设计,但毕竟跟我工作产品都有些相关的,然后PCB板集成度也没有那么高,所以还是比较好理解原理图设计及相关元器件的熟悉的。但是这次充电宝拆解让我感觉到,充电宝快充快放这块儿硬件技术还是集成度挺高的,感觉需要学习的地方还是挺多的,平时工作上主要是单节锂电池充放电控制,最多四串两并的锂电池充放电,但主要都时慢充慢放电模式,所以对锂电池快充快放这块儿了解不多。然后在查询这几款IC资料过程中发现了充电头网上有很多相关充电器,充电宝的拆解,而且都是很专业很细致,然后看了几篇充电头网的拆解评测文章后,感觉自己差距好大啊,说实话,这两天抽空写这篇拆解评测的时候还是很忐忑的,毕竟珠玉在前,感觉压力还是挺大的,所以一直在努力的尽量写好一些,但越写越多,还是感觉自己准备的不够好,对相关技术的了解也不够。

以上是自己的本次针对拆解过程的总结,下面是针对这款安克充电宝的总结:

首先这款安克充电宝经过实际充放电测试,感觉名不副实,没有达到快充快放性能,还不如我手机慢充快,充电宝放电就更慢了,所以总体来说,申请评测时的价格189元还时溢价很高,还不如我之前买的两万mAh的小米充电宝和罗马仕2000mAh充电宝,这两款充电宝价格也就一百出头,充放电速度跟我手机原装充电头差不多。所以我觉得这款安克充电宝,加上品牌溢价,也就只值100元到顶了,没想到这两天写评测时看到京东上这款安克充电宝涨价到225元,真是亮瞎了我的眼了,实在时想不明白这款充电宝为什么敢卖这么贵,难道是因为海外电源类产品销量第一,然后又被苹果指定合作充电器品牌,经过海外镀金回来,所以才卖这么贵么?反正我是不会买这么贵的充电宝,还是我手上的罗马仕充电宝香。

以上是本次评测全部总结,最后感谢EEWORLD给我的这次评测机会,我自己感觉本次评测做的勉强合格吧,一方面是工作比较忙,充电宝拆解一个月了,才有时间写评测文章,另一方面是相关技术储备不够,所以写评测文章时总感觉欠缺一些。希望以后多学习优秀的评测文章,尤其是拆解评测文章,谢谢大家浏览!

网友A:
好一个拆解 甚至包装袋都没拆开

网友B:
这个说明不专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一个拆解 甚至包装袋都没拆开,

有拆开啊,只是后续内容还没有写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说明不专业啊

这个是这款充电宝商品详情页介绍写的,我也觉得挺奇怪的。

网友:
哎,今天上午辛辛苦苦写了两小时,中午吃完饭,继续上传照片,一直卡在上传中,然后看到帖子有自动保存功能,所以就刷新页面,刷新完成后,今天上午写的内容全没了,伤心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说明不专业啊

版主,有没有办法可以恢复上午编写的内容啊,本来是要保存并发布的,但是上传图片一直上传不成功,所以就一直卡在那里,我刷新一下页面,上午编写的内容全没了。白辛苦两小时了。

网友:
为啥最后两张图片没有插入到我在编辑器中指定的位置呢,编辑的时候还是好好的,发布出来,这两张照片就跑到文章的最后面了,搞不懂。

网友D:
用焊接工艺的我觉得都是不严谨的

网友E:
暴力拆解一定要做好安全措施,我就给螺丝刀搓了两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焊接工艺的我觉得都是不严谨的

没看懂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暴力拆解一定要做好安全措施,我就给螺丝刀搓了两下

嗯嗯,暴力拆解确实要做好保护措施,而且这款安克充电宝边角比较光滑,所以也不好固定,也就不好使劲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嗯嗯,暴力拆解确实要做好保护措施,而且这款安克充电宝边角比较光滑,所以也不好固定,也就不好使劲了。 ...

现在充电宝都是圆角的,为了手感,不过确实手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充电宝都是圆角的,为了手感,不过确实手感好!

嗯嗯,这款安克充电宝外观确实挺精致的,手感也很不错,只是充放电性能虚标了,而且PCB板布线有点乱,感觉有点LOW。

网友G:
这款电路板上眼一看确实挺丑的,标称22.5W至少18W应该还是能达到的把,可能需要换一个支持快充的手机试一下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款电路板上眼一看确实挺丑的,标称22.5W至少18W应该还是能达到的把,可能需要换一个支持快充的手机试一下 ...

我的荣耀9X手机虽然只支持5V2A充电,但是用原装充电器是可以达到5V2A的,但是用这款充电宝给我手机充电,只有5V1.37A,明显输出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有没有办法可以恢复上午编写的内容啊,本来是要保存并发布的,但是上传图片一直上传不成功,所以就一 ...

为啥你这回复的内容跟我之前回复的内容一样的啊,是不是复制粘贴过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