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CPK-RA6M4 开发板测评----ADC

楼主:
1、本次测评内容为RA6M4的ADC模块

    之前虽然是使用RTT的Scons构建的工程项目,但是一直没有使用RTT进行线程的创建,都是采用裸机方式对模块进行测评。

本次测评将创建一个专门用于ADC转换的线程。

2、使用FSP创建ADC模块,生成代码。

 配置ADC的模块0,12-bit,右对齐,单次转换模式。

 使能6路采集通道

配置软件出触发转换,更多其他的转换模式,需要一些其他模块的配合。

配置转换函数,中断优先级等。

 配置端口:

测评板子上有一个电位计,默认已经连接到MCU了,可以旋转电位计测量不同的电压值。

 ADC转换线程代码

 ADC中断回调函数代码

 实际运行测试结果:

串口打印的电位计采集正常,另一个线程CAN的自发自收也是正常运行的。

使用RTT创建线程的代码:

 以上是本次测试内容,关于RA6M4上的更复杂的ADC应用,可以继续探讨,谢谢。

下次测试会使用scons开启RTT自带的驱动模块在CPK-RA6M4上进行测试。

nmg

来自 5楼

附件内容为可执行的程序。

网友:
关于RA6M4的ADC模块学习了

网友A:
这次没给出代码?文章结构建议按照他们给到的这个说明进行。

针对自己领取的功能模块在论坛提交评测文章,文章必须需包含:
● 功能模块的硬件介绍(*)
● 功能模块的使用说明(*)
● 外设性能指标测试
● 完成模块功能的演示,视频建议可放到B站(*)

(温馨提示:功能演示的视频可上传至B站,视频链接可放在测评文章里)
● 可编译下载的代码,可给出gitee或者github链接(*)
●心得体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次没给出代码?文章结构建议按照他们给到的这个说明进行。   针对自己领取的功能模块在论坛提 ...

可编译的代码忘记上传了,我稍后更新一下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