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可控硅控制电磁阀经常坏?

楼主:
为什么这个电路图,控制220V电磁阀,电磁阀没几天就坏?

网友A:
检查驱动信号,不能频繁时断时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驱动信号,不能频繁时断时续。

不是很理解,频繁时断时续是什么意思呢?  通断频率不能太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理解,频繁时断时续是什么意思呢?  通断频率不能太高吗

就是说驱动应该是长开或长闭,不能频繁的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驱动应该是长开或长闭,不能频繁的开关。

如果将后面的阻容去掉,是不是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将后面的阻容去掉,是不是就可以?

为什么?先说说理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先说说理由。

不知道啊,因为去掉就好了,电磁阀也不会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啊,因为去掉就好了,电磁阀也不会坏了

看清楚电磁阀的线圈规格,除非负载很轻,那样的话也不是损坏电磁阀的线圈,而是阀门组件部分可能出现问题。LC回路在可控硅关断时依然存在交流通路,该通路是否有影响,需要考察。不过,阀门线圈和阀门机械组件的故障可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所以务必先确定故障性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清楚电磁阀的线圈规格,除非负载很轻,那样的话也不是损坏电磁阀的线圈,而是阀门组件部分可能出现问题 ...

好的,我在研究研究,谢谢了

网友C:
感性负载一般都在开关两端反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你的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性负载一般都在开关两端反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你的没有

你说的是直流场合下,而楼主的应用为交流下,自然不能用什么续流二极管,会直接短路的,切记!而楼主图中的RC吸收回路就是应对感性负载的,但参数要根据具体的感性负载来确定,图中只是厂家给出的一般参考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