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楫HPM6750测评】GPIO点灯和按键控制

楼主:
【先楫HPM6750测评】GPIO点灯和按键控制

上篇帖子中,我们介绍了如何安装和激活SEGGER Embedded Studio,以及使用Embedded Studio进行编译、调试。本篇将会介绍如何点亮开发板上的三色LED灯,以及如何使用开发板上的LED控制三色LED灯。

GPIO点灯

创建闪灯程序

在hpm_sdk/samples子目录下创建gpio_led目录,将hello_world目录内的src目录和CMakeLists.txt复制到gpio_led目录下(当然,嫌麻烦直接在hello_world的基础上进行修改也是可以的),并将src/hello_world.c重命名为gpio_led.c,并将文件内容修改为:

#include <stdio.h>
#include "board.h"
#include "hpm_gpio_drv.h"

#define LED_FLASH_PERIOD_IN_MS 500

int main(void)
{
    int u;
    board_init();
    board_init_led_pins();

    //board_timer_create(LED_FLASH_PERIOD_IN_MS, board_led_toggle);
    gpio_write_pin(BOARD_R_GPIO_CTRL, BOARD_R_GPIO_INDEX, BOARD_R_GPIO_PIN, 0);
    gpio_write_pin(BOARD_G_GPIO_CTRL, BOARD_G_GPIO_INDEX, BOARD_G_GPIO_PIN, 0);
    gpio_write_pin(BOARD_B_GPIO_CTRL, BOARD_B_GPIO_INDEX, BOARD_B_GPIO_PIN, 0);

    printf("gpio_led start...\\n");
    while(1)
    {
        gpio_write_pin(BOARD_R_GPIO_CTRL, BOARD_R_GPIO_INDEX, BOARD_R_GPIO_PIN, 0);
        board_delay_ms(LED_FLASH_PERIOD_IN_MS);
        gpio_write_pin(BOARD_R_GPIO_CTRL, BOARD_R_GPIO_INDEX, BOARD_R_GPIO_PIN, 1);
        board_delay_ms(LED_FLASH_PERIOD_IN_MS);
    }
    return 0;
}

CMakeLists.txt文件内容修改为:

# Copyright 2021 hpmicro
# SPDX-License-Identifier: BSD-3-Clause

cmake_minimum_required(VERSION 3.13)

find_package(hpm-sdk REQUIRED HINTS $ENV{HPM_SDK_BASE})

project(gpio_led)

sdk_compile_definitions(-DBOARD_SHOW_CLOCK=0)
sdk_app_src(src/gpio_led.c)
generate_ses_project()

编译、运行闪灯程序

在hpm_sdk\samples\gpio_led目录运行:generate_project -b hpm6750evkmini -t flash_xip -f命令生产项目文件。

使用SEGGER Embedded Studio打开生产的项目文件,如下图所示:

编译、运行后,就可以看到红色LED闪烁了:

led_red_blink

三色LED原理图分析

查阅原理图,可以找到三色LED相关的原理图如下:

可以看到三种颜色的控制管脚信息如下:

  • 红色通过PWM1.P0控制,高电平点亮;
  • 绿色通过PWM1.P1控制,高电平点亮;
  • 蓝色通过PWM0.P7控制,高电平点亮;

继续在原理图中搜索PWM1.P0、PWM1.P1和PWM0.P7,可以找到:

这里标号U1的就是HPM6750芯片,PWM1.P0、PWM1.P1和PWM0.P7和引脚标号的对应关系如下:

  • PWM1.P0对应PB19,控制红色;
  • PWM1.P1对应PB18,控制绿色;
  • PWM9.P7对应PB20,控制蓝色;

上面的分析,这和board.h文件里面的代码一致:

#define BOARD_R_GPIO_CTRL HPM_GPIO0
#define BOARD_R_GPIO_INDEX GPIO_DI_GPIOB
#define BOARD_R_GPIO_PIN 19
#define BOARD_G_GPIO_CTRL HPM_GPIO0
#define BOARD_G_GPIO_INDEX GPIO_DI_GPIOB
#define BOARD_G_GPIO_PIN 18
#define BOARD_B_GPIO_CTRL HPM_GPIO0
#define BOARD_B_GPIO_INDEX GPIO_DI_GPIOB
#define BOARD_B_GPIO_PIN 20

让三种颜色依次闪烁

将gpio_led.c修改为:

#include <stdio.h>
#include "board.h"
#include "hpm_gpio_drv.h"

#define LED_FLASH_PERIOD_IN_MS 500

int main(void)
{
    int u;
    board_init();
    board_init_led_pins();

    //board_timer_create(LED_FLASH_PERIOD_IN_MS, board_led_toggle);
    gpio_write_pin(BOARD_R_GPIO_CTRL, BOARD_R_GPIO_INDEX, BOARD_R_GPIO_PIN, 0);
    gpio_write_pin(BOARD_G_GPIO_CTRL, BOARD_G_GPIO_INDEX, BOARD_G_GPIO_PIN, 0);
    gpio_write_pin(BOARD_B_GPIO_CTRL, BOARD_B_GPIO_INDEX, BOARD_B_GPIO_PIN, 0);

    printf("gpio_led start...\\n");
    while(1)
    {
        gpio_write_pin(BOARD_R_GPIO_CTRL, BOARD_R_GPIO_INDEX, BOARD_R_GPIO_PIN, 1);
        board_delay_ms(LED_FLASH_PERIOD_IN_MS);
        gpio_write_pin(BOARD_R_GPIO_CTRL, BOARD_R_GPIO_INDEX, BOARD_R_GPIO_PIN, 0);
        board_delay_ms(LED_FLASH_PERIOD_IN_MS);

        gpio_write_pin(BOARD_G_GPIO_CTRL, BOARD_G_GPIO_INDEX, BOARD_G_GPIO_PIN, 1);
        board_delay_ms(LED_FLASH_PERIOD_IN_MS);
        gpio_write_pin(BOARD_G_GPIO_CTRL, BOARD_G_GPIO_INDEX, BOARD_G_GPIO_PIN, 0);
        board_delay_ms(LED_FLASH_PERIOD_IN_MS);

        gpio_write_pin(BOARD_B_GPIO_CTRL, BOARD_B_GPIO_INDEX, BOARD_B_GPIO_PIN, 1);
        board_delay_ms(LED_FLASH_PERIOD_IN_MS);
        gpio_write_pin(BOARD_B_GPIO_CTRL, BOARD_B_GPIO_INDEX, BOARD_B_GPIO_PIN, 0);
        board_delay_ms(LED_FLASH_PERIOD_IN_MS);
    }
    return 0;
}

重新编译、运行,

就可以看到红绿蓝依次闪烁了:

led_rgb_blink

GPIO读取按键状态

接下来,我们尝试使用GPIO读取PBUTN和WBUTN两个按键的状态,并输出到串口中。

首先需要在原理图中找到,按键相关的原理图:

循环读取并打印PBUTN和WBUTN按键状态的代码段:

		uint32_t count = 0;
		while (1)
    {
        count++;
        uint8_t pbutn_value = gpio_read_pin(HPM_BGPIO, GPIO_DI_GPIOZ, 2);
        uint8_t wbutn_value = gpio_read_pin(HPM_BGPIO, GPIO_DI_GPIOZ, 3);
        printf("[%d] pbutn_value=%d, wbutn_value=%d\\n", count, pbutn_value, wbutn_value);
        board_delay_ms(500);
    }

设置PZ02/PZ03引脚功能

经测试发现,默认情况下,这两个按键分别是长按关机和长按休眠的功能。

可以使用如下代码段,将这两个引脚功能设置为普通GPIO,并设置为内部上拉状态:

static void init_butn_as_gpio()
{
    uint32_t pad_ctl = IOC_PAD_PAD_CTL_PE_SET(1) | IOC_PAD_PAD_CTL_PS_SET(1);
    // 设置PZ02、PZ03为GPIO功能
    HPM_BIOC->PAD[IOC_PAD_PZ02].FUNC_CTL = IOC_PZ02_FUNC_CTL_BGPIO_Z_02;
    HPM_BIOC->PAD[IOC_PAD_PZ03].FUNC_CTL = IOC_PZ03_FUNC_CTL_BGPIO_Z_03;

    // 设置PZ02、PZ03为GPIO的模式为 内部上拉
    HPM_IOC->PAD[IOC_PAD_PZ02].PAD_CTL = pad_ctl;
    HPM_IOC->PAD[IOC_PAD_PZ03].PAD_CTL = pad_ctl;
}

使用PBUTN和WBUTN按键控制三色LED的颜色

本小节实现——通过PBUTN和WBUTN两个按键,切换三色LED等的颜色:

  • 按PBUTN按键,颜色切换顺序为——红、绿、蓝
  • 按WBUTN按键,颜色切换顺序为——蓝、绿、红
  • 长按,则颜色会一直轮流切换
  • 松开,切换停止

完整代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board.h"
#include "hpm_gpio_drv.h"

static void init_butn_as_gpio()
{
    uint32_t pad_ctl = IOC_PAD_PAD_CTL_PE_SET(1) | IOC_PAD_PAD_CTL_PS_SET(1);
    // 设置PZ02、PZ03为GPIO功能
    HPM_BIOC->PAD[IOC_PAD_PZ02].FUNC_CTL = IOC_PZ02_FUNC_CTL_BGPIO_Z_02;
    HPM_BIOC->PAD[IOC_PAD_PZ03].FUNC_CTL = IOC_PZ03_FUNC_CTL_BGPIO_Z_03;

    // 设置PZ02、PZ03为GPIO的模式为 内部上拉
    HPM_IOC->PAD[IOC_PAD_PZ02].PAD_CTL = pad_ctl;
    HPM_IOC->PAD[IOC_PAD_PZ03].PAD_CTL = pad_ctl;
}

void app_led_write(uint32_t index, uint8_t state)
{
    switch (index)
    {
    case 0:
        gpio_write_pin(BOARD_R_GPIO_CTRL, BOARD_R_GPIO_INDEX, BOARD_R_GPIO_PIN, state);
        break;
    case 1:
        gpio_write_pin(BOARD_G_GPIO_CTRL, BOARD_G_GPIO_INDEX, BOARD_G_GPIO_PIN, state);
        break;
    case 2:
        gpio_write_pin(BOARD_B_GPIO_CTRL, BOARD_B_GPIO_INDEX, BOARD_B_GPIO_PIN, state);
        break;
    default:
        /* Suppress the toolchain warnings */
        break;
    }
}

uint32_t app_led_next(uint32_t index)
{
    return (index + 1) % 3;
}

uint32_t app_led_prev(uint32_t index)
{
    return (index + 3 - 1) % 3;
}

int main(void)
{
    uint32_t current = 0, next = 0;

    board_init();
    board_init_led_pins();

		init_butn_as_gpio();
    while (1)
    {
        // 读取按键状态
        uint8_t pbutn_value = gpio_read_pin(HPM_BGPIO, GPIO_DI_GPIOZ, 2);
        uint8_t wbutn_value = gpio_read_pin(HPM_BGPIO, GPIO_DI_GPIOZ, 3);

        // 按键状态处理
        if (pbutn_value == 0) {
            printf("pbutn_value=%d, wbutn_value=%d\\n", pbutn_value, wbutn_value);
            next = app_led_next(current);
            app_led_write(current, 0);
            // app_led_write(next, 1);
            current = next;
        } else if (wbutn_value == 0) {
            printf("pbutn_value=%d, wbutn_value=%d\\n", pbutn_value, wbutn_value);
            next = app_led_prev(current);
            app_led_write(current, 0);
            // app_led_write(next, 1);
            current = next;
        }
        app_led_write(current, 1); // 放这里,第一次能够点亮红色

        // 延时,控制扫描频率
        board_delay_ms(100);
    }
    return 0;
}

效果演示:

led_with_btn

补充说明

点灯的过程中发现,SDK 0.9.0(sdk 0.10.0也有这个问题)里面hpm5760evkmini的LED亮灭的高低电平搞反了。我已经向先楫反馈了这个问题,从他们那里了解到HPM6750EVKMINI板子改版过,旧版本是低电平点亮,新版本是高电平点亮,这块的代码没有更新。他们说会在下一个版本中修复这个问题,目前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修改几处代码,改动都很简单,具体可以参考我的这条提交记录:

代码仓

上面那个提交链接的代码仓:

是我个人建立的用于测试HPM6750 SDK开发的,欢迎Star支持~

另外,我在码云创建了名为HPM6750的组织,该组织下还有其他代码仓,后续会随着新帖子的发布设置为公开,敬请期待~

nmg

网友:
厉害了,搞了个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