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龙TL570x-EVM】按键控制LED灯

楼主:
【前言】例程给了Python控制LED闪烁、检测按键的程序,结合两个案例学习综合一个按键控制例子。

【分析】LED闪灯,是循环检测是否退出的标志来维护的,我这里加入thread线程来开启。按键程序是even来检测的,如果再加入线程就会出现不能退出的现象。

【实现思路】按测键检来判断按键是否按下,然后更新延时秒数来控制LED灯闪烁的快慢。

1、初始化LED:

 def __init__(self):
        self.led_path = "/sys/class/leds/"    # Led path
        self.leds     = []          # Save the led found
        self.enumerate_led()
        self.led_time = 0.1
        self.key_sta = 1

    """ enumerate all led """
    def enumerate_led(self):
        led_name = "user-led"

        """ find led """
        for filename in os.listdir(self.led_path):
            if led_name in filename:
                self.leds.append(os.path.join(self.led_path, filename))

        if len(self.leds) == 0:
            return False

        """
        led sort, e.g.
        /sys/class/leds/user-led0
        /sys/class/leds/user-led1
        /sys/class/leds/user-led2
        """
        self.leds.sort()

        print "find leds:"
        for led in self.leds:
            print led

        return True

2、LED闪烁程序:

""" control led flash """
    def flash_led(self):
        led_num = len(self.leds)

        while not KeyDevice.quit_flag:
            """ Turn on leds """
            for i in range(led_num):
                """ Set the led brightness value to 1 to turn on the led """
                ret = os.system("echo 1 > %s/brightness" % (self.leds))

                if ret != 0:
                    print "Error: Failed to turn on %s" % self.leds

            """ Keep the leds on for 500 ms """
            time.sleep(self.led_time*self.key_sta)

            for i in range(led_num):
                """ Set the led brightness value to 0 to turn off the LED """
                os.system("echo 0 > %s/brightness" % (self.leds))

            """ Keep the leds off for 500 ms """
            time.sleep(self.led_time*self.key_sta)

3、按键检测程序:

def open_device(self, key_dev):
        try:
            """ open key device, if success, return True"""
            self.key_dev = evdev.InputDevice(key_dev)
            return True
        except Exception as e:
            print e
            return False

    def listen_key_pressed(self):
        try:
            print "Please press the key to test.\n"

            """
            Listen for the button to be pressed
            event.value: 1: pressed; 0: released
            """
            for event in self.key_dev.read_loop():
                if event.type == evdev.ecodes.EV_KEY:
                    if event.code == evdev.ecodes.KEY_PROG1 and event.value == 1:
                        print "User key0 pressed!\n"
                        self.key_sta = 1

                    elif event.code == evdev.ecodes.KEY_PROG2 and event.value == 1:
                        print "User key1 pressed!\n"
                        self.key_sta = self.key_sta + 1
                        if self.key_sta >20:
                            self.key_sta = 1

        except Exception as e:
            if not KeyDevice.quit_flag:
                print e

4、CTRL+C退出程序:

 @classmethod
    def stop(cls):
        print "ctrl + c ..."
        cls.quit_flag = True
        sys.exit()

5、CTRL+C信号:

def sig_handle(signum, frame):
    print "ctrl + c ..."
    KeyDevice.stop()
    sys.exit()

6、启动:

if __name__ == '__main__':

    key_dev = "/dev/input/event0"   # key deivce path

    try:

        """ Ctrl+c handler """

        signal.signal(signal.SIGINT, sig_handle)

        key_device = KeyDevice()

        """ open key device """

        res = key_device.open_device(key_dev)

        if not res:

            print "open %s failed!" % key_dev

            exit(3)

        t1 = threading.Thread(target=key_device.flash_led)

        t1.start()

        """ Listen for the button to be pressed """

        key_device.listen_key_pressed()

    except Exception, exc:

        print exc

【实验现象】程序启动后,三个灯快速闪烁,按下按键4,灯闪得慢下来,慢到2秒一次时,再按一下又回到原来的闪烁频率。

本次实验主要学习了python 检测GPIO的输入输出控制。

【总结】python编程还是相对容易的,但是遗憾的就是event只在python2.7中支持,现象已经用习惯了python3,突然回到python2还有点不习惯,python中pip也不支持安装包,所以发挥不出来。希望官方出个如何添加包的教程。

网友A:
用什么命令可以控制l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命令可以控制led

好几种命令都可以,.sh操作文件,C也可以、Python也可以,N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