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路SparkRoad摄像头监控

楼主:
购买了一颗OV7725摄像头,一款 1/4 英寸单芯片图像传感器,其感光阵列达到 640*480,能实现最快 60fps VGA 分辨率的图像采集。传感器内部集成了图像处理的功能,包括自动曝光控制(AEC)、自动增益控制(AGC)和自动白平衡(AWB)等。同时传感器具有较高的感光灵敏度,适合低照度的应用。OV7725使用的是两线式接口总线,兼容SCCB协议与IIC协议。

OV7725 的输入时钟频率的范围是 10Mhz~48Mhz,本次实验摄像头的输入时钟为 12Mhz。

OV7725摄像头如下图所示,比较小巧。

上一篇实现VGA功能的时候,预留了接口,如下图把模式设置位3‘b100,就可以同步摄像头的数据

可以查看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03400-1-1.html

摄像头支持多种格式,其中VGA时序要求如下:

采用SDRAM接口,例化如下:

  • EG_LOGIC_BRAM #( .DATA_WIDTH_A(16),
  • .DATA_WIDTH_B(16),
  • .ADDR_WIDTH_A(16),
  • .ADDR_WIDTH_B(16),
  • .DATA_DEPTH_A(32800),
  • .DATA_DEPTH_B(32800),
  • .MODE("PDPW"),
  • .REGMODE_A("NOREG"),
  • .REGMODE_B("NOREG"),
  • .WRITEMODE_A("NORMAL"),
  • .WRITEMODE_B("NORMAL"),
  • .RESETMODE("SYNC"),
  • .IMPLEMENT("9K"),
  • .INIT_FILE("NONE"),
  • .FILL_ALL("NONE"))
  • inst(
  • .dia(dia),
  • .dib({16{1'b0}}),
  • .addra(addra),
  • .addrb(addrb),
  • .cea(cea),
  • .ceb(ceb),
  • .ocea(1'b0),
  • .oceb(1'b0),
  • .clka(clka),
  • .clkb(clkb),
  • .wea(1'b1),
  • .web(1'b0),
  • .bea(1'b0),
  • .beb(1'b0),
  • .rsta(1'b0),
  • .rstb(1'b0),
  • .doa(),
  • .dob(dob));

再就是实现I2C接口,完成摄像头的初始化工作即可

最后就是实现摄像头图像输出接口,和VGA控制类似,都涉及水平同步、垂直同步信号处理,借用代码

  • module camera_vga
  • (
  • input wire clk,
  • input wire reset_n,
  • output wire csi_xclk,
  • input wire csi_pclk,
  • input wire [7:0] csi_data,
  • input wire csi_vsync,
  • input wire csi_hsync,
  • output reg [15:0] data_out,
  • output wire wrreq,
  • output wire wrclk,
  • output reg [15:0] wraddr
  • );
  • reg [19:0] pixel_counter = 0;
  • assign csi_xclk = (reset_n == 1) ? clk : 0;
  • reg vsync_passed = 0;
  • reg write_pixel = 0;
  • reg [7:0] subpixel;
  • reg [15:0] current_pixel;
  • reg wrclk1 = 0;
  • always@(posedge csi_pclk)
  • begin
  • wrclk1 <= ~wrclk1;
  • end
  • always@(negedge wrclk1)
  • begin
  • if(csi_hsync == 1)
  • write_pixel <= 1;
  • else
  • write_pixel <= 0;
  • end
  • always@(posedge wrreq )
  • begin
  • data_out <= current_pixel;
  • end
  • always@(posedge csi_pclk or negedge reset_n)
  • begin
  • if(reset_n == 0)
  • begin
  • pixel_counter <= 0;
  • vsync_passed <= 0;
  • end
  • else
  • begin
  • if(csi_vsync == 1)
  • begin
  • pixel_counter <= 0;
  • vsync_passed <= 1;
  • wraddr <= 0;
  • end
  • else
  • if(csi_hsync == 1 && vsync_passed == 1)
  • begin
  • if(pixel_counter[0] == 0)
  • begin
  • pixel_counter <= pixel_counter + 1;
  • subpixel <= csi_data;
  • end
  • else
  • begin
  • current_pixel <= { subpixel, csi_data };
  • pixel_counter <= pixel_counter + 1;
  • wraddr <= wraddr + 1;
  • end
  • end
  • else
  • begin
  • if(write_pixel == 1)
  • pixel_counter <= pixel_counter + 1;
  • else
  • pixel_counter <= 0;
  • end
  • end
  • end
  • assign wrreq = (write_pixel == 1) && pixel_counter > 2 ? wrclk1 : 0;
  • assign wrclk = csi_pclk;
  • endmodule

 在TOP加入应对的模块,设置好模式,摄像头如下所示:

播放器加载失败: 未检测到Flash Player,请到安装
e846311e5cc5ce7e5fac538d33f11230

后续尝试结合SD卡,把摄像头的数据存入SD卡中,这还需要研究下SD卡是如何保存成视频格式的,加油~~~

网友:
加油加油,sd卡的,小虾搞过@littleshrimp

网友:
期待你继续弄SD卡 我的SD卡IP一直没调通 想进一步测试发现有一些信号没法添加到逻辑分析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