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路输出电压等于输入电压,怎么回事

楼主:
下面电路,设计DCDC输入电压为11V--15V,输出12V 1A

但现在是输出电压等于输入电压

怎么回事,大侠老师们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但现在是输出电压等于输入电压』

带负载了么?测量一下输出电流多大。

网友A:
估计你R4没焊接好,一直最大占空比工作,你可以测试下R5与R4连接点电压是不是为0V

网友B:
根据R4=10K,R5=806Ω,Vfb=1.25V计算,输出是16V,因为这款DCDC芯片是降压芯片,所示输出电压等于输入电压是饱和了,输出电压不能比输入电压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根据R4=10K,R5=806Ω,Vfb=1.25V计算,输出是16V,因为这款DCDC芯片是降压芯片,所示输出电压等于输 ...

『根据R4=10K,R5=806Ω,Vfb=1.25V计算,输出是16V』

果然!二楼我没有注意到电阻数值。

网友D:
这个电路能实现升降压功能吗?

网友E:
按照4楼说的,改一下电路的FB的电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R4=10K,R5=806Ω,Vfb=1.25V计算,输出是16V』 果然!二楼我没有注意到电阻数值。

谢谢大神肯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照4楼说的,改一下电路的FB的电阻试试。

楼主也没有说要降压到多少V,如果说了,我们还可以帮忙计算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能实现升降压功能吗?

这个电路是参照这款DCDC降压IC参考电路图设计的,所以能降压,不能升压。

网友:
以前电路测试的时候通常都是检测芯片引脚的电压之类慢慢摸索异常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根据R4=10K,R5=806Ω,Vfb=1.25V计算,输出是16V,因为这款DCDC芯片是降压芯片,所示输出电压等于输 ...

饱和了?

哪个器件不合适,造成的饱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R4没焊接好,一直最大占空比工作,你可以测试下R5与R4连接点电压是不是为0V

R5与R4连接点电压测试为0.5V

基本上是0V

这个什么原因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是参照这款DCDC降压IC参考电路图设计的,所以能降压,不能升压。

是不是,输入必须高于12V呢

这么说用12V蓄电池还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饱和了? 哪个器件不合适,造成的饱和

R5阻值太小了,输出电压是根据R4,R5阻值和Vfb计算的,你输出电压是要多少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输入必须高于12V呢 这么说用12V蓄电池还不行吧

没有说输入必须要高于12V,但输入一定要高于输出,比如你输出是5V,那输入肯定要高于5V。

网友:
没有去看datasheet,你自己查下你芯片的7脚是不是掉网络了,整个根本没工作,所以PMOS的源极一直是低。

网友:
引用 网友F:
饱和了? 哪个器件不合适,造成的饱和

如手册中所写,你的R4和R5取值范围是1K到20K,而手册中参考电阻配比输出是5V。

网友:
输入电压调整高一点再测一下看看

网友:
你的设计意图是要做一点升压的,但是看你这个电路是降压电路,电路设计有问题,再仔细确认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