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漏极振铃

楼主:
MOS管漏极振铃

Q6换成了YJN02N10A,100V2A的MOS,电感换成了47uH(某品牌样机的是47uh)

负载电流要求≤90ma,输出电压0-45V可调,负载电阻500欧,我买了一个水泥电阻回来模拟。瞬

间功率是0.09*0.09*500=4.05W,买的电阻是500Ω@10W

GPIO3给的频率是Freq=100K,周期Period=10us,占空比Duty=58%,幅度Ampl=3.3V。R42=470Ω

提问:
D极也就是电感输出的振铃如何解决?加电容效果不是很好,哪个坛友有好方法

网友A:
“MOS管漏极振铃?”

"D极也就是电感输出的振铃如何解决?"

到底测试的那里的波形,那里的MOS管

网友:
一是看波形振铃幅度不是很大可以忽略

二是怀疑测量的方法可能不当,探讨接地没整好

网友:
C30  0.1uF 太小了,沒穩壓效果,換成100uF 試試.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漏极振铃?” "D极也就是电感输出的振铃如何解决?" 到底测试的那里的波形,那 ...

Q6  D极

网友:
请教下楼主,波形您是在mos管g极抓取的吗?以前看网上说mos管输入阻抗大,示波器探头对其信号有影响,可能会引起mos管误动作造成芯片烧坏,一直不敢抓取它的控制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