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易GD32F310测评】+RTC的使用

楼主:
在开发板的例程中,提供了RTC的测试程序,它是通过串口来显示输出内容,并可用串口来设置RTC的初试值及闹钟提示参数,其测试效果如图1所示。

图1测试效果

在进行程序修改后,则可实现计时功能,效果如图2所示。

图2 RTC计时

修改后的显示函数为:

void rtc_show_time(void)
{
      rtc_current_time_get(&rtc_initpara);
      time_subsecond = rtc_subsecond_get();
      printf("Current time: %0.2x:%0.2x:%0.2x \r\n", \
           rtc_initpara.rtc_hour, rtc_initpara.rtc_minute, rtc_initpara.rtc_second);
}

相应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systick_config();
    usart0_gpio_config();
    usart0_config();
    printf("\n\r  ****************** RTC calendar alarm demo ******************\n\r");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PMU);
    pmu_backup_write_enable();
    rtc_pre_config();
    if(BKP_VALUE != RTC_BKP0) {
        rtc_setup();
    } else {
        if(RESET != rcu_flag_get(RCU_FLAG_PORRST)) {
            printf("power on reset occurred....\n\r");
        } else if(RESET != rcu_flag_get(RCU_FLAG_EPRST)) {
            printf("external reset occurred....\n\r");
        }
        printf("no need to configure RTC....\n\r");
        rtc_flag_clear(RTC_STAT_ALRM0F);
        exti_flag_clear(EXTI_17);
        rtc_show_time();
        rtc_show_alarm();
    }
         while(1){
                   rtc_show_time();
                   delay_1ms(1000);
         }
}

在添加OLED屏显示驱动的情况下,只需修改显示程序即可实现图3所示的显示效果。

相应的显示函数为:

void rtc_show_time(void)
{
      rtc_current_time_get(&rtc_initpara);
      time_subsecond = rtc_subsecond_get();
      OLED_ShowNum(20,4,rtc_initpara.rtc_hour/16*10+rtc_initpara.rtc_hour%16,2,16);
      OLED_ShowNum(44,4,rtc_initpara.rtc_minute/16*10+rtc_initpara.rtc_minute%16,2,16);
      OLED_ShowNum(68,4,rtc_initpara.rtc_second/16*10+rtc_initpara.rtc_second%16,2,16);
}

图3  RTC电子时钟

配合前面介绍过的RTC参数设置,就可构成一个完整的RTC电子时钟。

网友A:
RTC时钟,很实用的,谢谢分享,职业测评专家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时钟,很实用的,谢谢分享,职业测评专家呀。

岂敢,岂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