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道选择与复用的问题

楼主:
如题,通常模拟通道选择器可以进出调换着用,四选一模拟通道器件也可以认为是一选四,那么问题来了,数字通道选择器从功能框图来看,输入就是输入,不能调换方向吧?

现在想将一路数字信号分时送到四路,有没有和上面相逆的器件或方法?

网友A:
『数字通道选择器从功能框图来看,输入就是输入,不能调换方向吧?』

是的。

网友:
『现在想将一路数字信号分时送到四路,有没有和上面相逆的器件或方法?』

74HC251、74HC253、74HC257。以上是数据选择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字通道选择器从功能框图来看,输入就是输入,不能调换方向吧?』 是的。

『现在想将一路数字信号分时送到四路,有没有和上面相逆的器件或方法?』

74HC138、74HC139、74HC154、74HC4514。以上是数据分配器。

网友:
感谢,经版主这么一说,才想起用过138的。

网友B:
你找一下74HC4051,74HC4052,74HC4053 看看

那是雙向的MUX,SE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找一下74HC4051,74HC4052,74HC4053 看看 那是雙向的MUX,SEL

这个是模拟通道选择器,不适合速度高的数字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模拟通道选择器,不适合速度高的数字信号

數字信號頻率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