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升压到5V异常

楼主:
邀请:@maychang   @PowerAnts   @伟林电源   参与回复

我的升压电路图如下图:

我的BAT输入是三节7号干电池,用的DC-DC升压芯片是PT1311,下图是PT1311部分介绍:

      我的升压输出是5V,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我输入三节7号电池如果电压小于4V,U4输出5V正常,驱动的电阻式传感器信号调制电路输出电压信号也正常,很稳定,没有波动,

如果输入三节7号干电池是新电池,电压大于4.5V,U4输出5V也是正常的,驱动的电阻式传感器信号调试电路输出电压信号不正常,不稳定,有几mV波动。

之前用的那么多DC-DC升压电路都没有出现这个奇怪的问题,希望论坛里面的大佬帮忙分析一下这是咋回事,谢谢了!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我电源布线有点问题,因为其它一款产品也是用一样的升压电路是正常的,然后我把那款产品的5V输出飞线到我现在这款出现异常的板子上,输出也是正常的。

网友:
这是我的5V线路图

网友A:
『驱动的电阻式传感器信号调试电路输出电压信号不正常,不稳定,有几mV波动。』

你所谓 “驱动的电阻式传感器信号调试电路输出电压信号” 是否指图中的VGG?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的电阻式传感器信号调试电路输出电压信号不正常,不稳定,有几mV波动。』 你所谓 “驱动的电 ...

不是,是U4输出VCC5V驱动的传感器信号调制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驱动的电阻式传感器信号调试电路输出电压信号不正常,不稳定,有几mV波动。』 你所谓 “驱动的电 ...

这个电路是我的传感器输出调制电路,J1J2是我的传感器电阻输出,EXT_ADC是调制后信号输出,当J1J2电阻固定阻值时,我的EXT_ADC,输出电压也应该是固定的,现在是BAT电源电压4V以下,图中EXT_ADC输出稳定,BAT电压4.5V以上,图中EXT_ADC有波动,不稳定。这两种情况下的VCC5V也量了,没有问题,用示波器抓取纹波,纹波也较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是我的传感器输出调制电路,J1J2是我的传感器电阻输出,EXT_ADC是调制后信号输出,当J1J2电 ...

C34下端与R44右端应该是联接在一起的,可能缺了个“点”(dot)。

网友:
引用 网友A:
C34下端与R44右端应该是联接在一起的,可能缺了个“点”(dot)。

嗯嗯,原理图这里画漏了一个点,板子上有飞线连接,如果没有连接这个点,信号输出没有电压的,所以现有测试都是由飞线连接这个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驱动的电阻式传感器信号调试电路输出电压信号不正常,不稳定,有几mV波动。』 你所谓 “驱动的电 ...

我将J1J2两端短接,BAT为4.5V以上的时候,EXR_ADC电压不仅有几MV的波动,而且比正常情况下大30mv左右,且整机电流比BAT小于4V时电流小13m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将J1J2两端短接,BAT为4.5V以上的时候,EXR_ADC电压不仅有几MV的波动,而且比正常情况下大30mv左右,且 ...

『我将J1J2两端短接,BAT为4.5V以上的时候,EXR_ADC电压不仅有几MV的波动,而且比正常情况下大30mv左右』

J1J2短接,EXR_ADC处直流电压升高,那是完全正常的事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将J1J2两端短接,BAT为4.5V以上的时候,EXR_ADC电压不仅有几MV的波动,而且比正常情况下大30mv左右,且 ...

至于电池电压较高时EXR_ADC处纹波较大,这个事情想不出来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将J1J2两端短接,BAT为4.5V以上的时候,EXR_ADC电压不仅有几MV的波动,而且比正常情况下大30mv左右』 ...

我可能没有写清楚,我的的意思是,J1J2短接是,BAT电源电压4.5V以上的时候,EXT_ADC电压比BAT电源电压4V以下的时候的电压大30mv,两种情况下,J1J2都是短接的,只是BAT电源电压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于电池电压较高时EXR_ADC处纹波较大,这个事情想不出来原因。

好的,BAT电源电压高时,EXT_ADC电压不仅有纹波,而且偏大,我试了各种办法,始终找不到原因。

网友C:
C10, C11 覺得應該用 uF 等級的電容, 用PF 等級應該不足以給後端供電做穩壓.

网友:
引用 网友C:
C10, C11 覺得應該用 uF 等級的電容, 用PF 等級應該不足以給後端供電做穩壓.

C10是475P-4.7uF,C11是104P=0.1uF.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10, C11 覺得應該用 uF 等級的電容, 用PF 等級應該不足以給後端供電做穩壓.

C10=475P=4.7uF,C11=104P=0.1uF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10=475P=4.7uF,C11=104P=0.1uF

應該至少是10uF,  22uF, 等級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應該至少是10uF,  22uF, 等級的吧

这几个电容值是手册上写参考的电容值,而且10uf,22uf,47uf都试过,一样的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几个电容值是手册上写参考的电容值,而且10uf,22uf,47uf都试过,一样的不行。

但C10典型應用是1uF ~ 22uF.

我覺得你應該量一下VGG 的電壓狀況.

另外R5 有些設計會並聯一個 幾pF的電容來降低漣波問題. 可以試試

网友C:
剛看了一下PT1311 spec,

PT1311 輸入建議0.85~4.2V ,

PT1311 輸出規格是3.3V 跟 5V, 但你 U4 又加上 5V的LDO ,

你使用上好像超過他的輸入規格還有 輸出設計方式不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C10典型應用是1uF ~ 22uF. 我覺得你應該量一下VGG 的電壓狀況. 另外R5 有些設計會並聯一個 幾pF ...

VGG的电压通过R5和R6电阻不同,有5.2V,5.4V,5.7V三种情况,前两种电压情况下,异常还是有的,5.7V的时候异常改善很多,不过还是有点波动。R5这个位置因为这款升压IC手册中参考电路没有说要并联电容,所以没有想到并联电容,但之前用过TI的LM2731系列是有并联电容的,我试着并联电容看一下效果。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剛看了一下PT1311 spec, PT1311 輸入建議0.85~4.2V , PT1311 輸出規格是3.3V 跟 5V, 但你 U4 又加上 ...

 PT1311有固定输出和可调输出两种IC,可调输出最大可以输出5.5V,我输出5V,5.2V,5.4V都试过是不行的,但我之前另外一款产品用PT1311升压到5.7V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T1311有固定输出和可调输出两种IC,可调输出最大可以输出5.5V,我输出5V,5.2V,5.4V都试过是不行的 ...

这里说得5V,5.2V,5.4V升压输出电压是正常的,只是驱动传感器输出信号调制电路信号是不正常。

但另外一款产品,升压到5.7V,然后通过LDO降压到5V,也是驱动传感器输出调制型号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剛看了一下PT1311 spec, PT1311 輸入建議0.85~4.2V , PT1311 輸出規格是3.3V 跟 5V, 但你 U4 又加上 ...

我帖子正文里面写到的PT1311输入最大是4.5V,但通过另外一份手册可以看到最大输入是5V,如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剛看了一下PT1311 spec, PT1311 輸入建議0.85~4.2V , PT1311 輸出規格是3.3V 跟 5V, 但你 U4 又加上 ...

而且我另外一款产品同样是三节7号干电池,同样的用PT1311升压到5.7V后再通过LDO降压到5V,不管三节干电池电压是4.8V,还是3.7V,产品传感器输出信号都很正常,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但C10典型應用是1uF ~ 22uF. 我覺得你應該量一下VGG 的電壓狀況. 另外R5 有些設計會並聯一個 幾pF ...

我刚刚在R5那里并联一个100pf电容,目前测试试没有问题,我准备在多测试几台样机,看是否都可以正常,先特别感谢大神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刚在R5那里并联一个100pf电容,目前测试试没有问题,我准备在多测试几台样机,看是否都可以正常,先 ...

希望順利

网友D:
输出电压波动几个MV应该是正常的 不影响后端负载吧 升压芯片我们也卖了很多年,基本可以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输出电压波动几个MV应该是正常的 不影响后端负载吧 升压芯片我们也卖了很多年,基本可以忽略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实际上确实对后端负载有影响,而且我的后端负载既不是容性负载,也不是感性负载,所以挺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