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START-F425测评】 八、软件I2C驱动OLED屏幕评测

楼主:
雅特力AT32F425评测有了一段时间了,总体感觉非常不错,接下来评测OLED屏幕了,由于手头的OLED是128*128的,驱动是SSD1327,一直都用的微雪,这次也是一样进行移植。

SPI方面的评测前面做过了,就用I2C来驱动,为方便移植,首先进行软件模拟I2C的方式进行。

主要的驱动部分代码如下:

/*******************************************************************************
function:
            Write register address and data
*******************************************************************************/

void OLED_SendData(uint8_t data)
{
		uint8_t i = 0;

		OLED_SCL_0;
		for(i = 0;i < 8;i++)
		{
				OLED_SCL_0;
				if (data & 0x80)
				{
						 OLED_SDA_1;
				}
				else
				{
						 OLED_SDA_0;
				}
				OLED_SCL_1;
				data <<= 1;
		}
}

void OLED_WriteReg(uint8_t addr)
{
		//SCK_0();
		//OLED_CS_0;

		OLED_DC_0;	//当DC = 0时写命令
		OLED_SendData(addr);

		//OLED_CS_1;
		OLED_DC_1;
}

void OLED_WriteData(uint8_t data)
{

			//OLED_CS_0;

			OLED_DC_1;               //当DC = 1时写数据
			OLED_SendData(data);
			//OLED_CS_1;
			OLED_DC_0;
}

其中,对于各引脚的定义如下

#define OLED_PORT_CLK		CRM_GPIOA_PERIPH_CLOCK
#define OLED_CS_PORT		GPIOA
#define	OLED_CS_PIN			GPIO_PINS_5
#define OLED_RST_PORT		GPIOA
#define	OLED_RST_PIN		GPIO_PINS_3
#define OLED_DC_PORT		GPIOA
#define	OLED_DC_PIN			GPIO_PINS_4

#define I2C1_PORT_CLK		CRM_GPIOA_PERIPH_CLOCK
#define I2C1_SCL_Pin 		GPIO_PINS_1
#define I2C1_SCL_GPIO_Port 	GPIOA
#define I2C1_SDA_Pin 		GPIO_PINS_2
#define I2C1_SDA_GPIO_Port 	GPIOA

OLED屏幕是7针引脚,电源除外,还有SCL、SDA、RST、DC#、RS#。

main函数比较简单

int main(void)
{
  /* initial system clock */
	system_clock_config();

	/* config nvic priority group */
	nvic_priority_group_config(NVIC_PRIORITY_GROUP_4);

	/* at board initial */
	at32_board_init();
	uart_print_init(115200);
	//  hi2cx.i2cx = I2Cx_PORT;
	gpio_config();
	/* i2c config */
	//  i2c_config(&hi2cx);
	OLED_1in5_test();
	while(1)
	{

	}
}

主要的测试函数是OLED_1in5_test()

有5个测试页面

printf("Drawing:page 1\r\n");
		Paint_DrawPoint(20, 10, WHITE, DOT_PIXEL_1X1, DOT_STYLE_DFT);
		Paint_DrawPoint(30, 10, WHITE, DOT_PIXEL_2X2, DOT_STYLE_DFT);
		Paint_DrawPoint(40, 10, WHITE, DOT_PIXEL_3X3, DOT_STYLE_DFT);
		Paint_DrawLine(10, 10, 10, 20, WHITE, DOT_PIXEL_1X1, LINE_STYLE_SOLID);
		Paint_DrawLine(20, 20, 20, 30, WHITE, DOT_PIXEL_1X1, LINE_STYLE_SOLID);
		Paint_DrawLine(30, 30, 30, 40, WHITE, DOT_PIXEL_1X1, LINE_STYLE_DOTTED);
		Paint_DrawLine(40, 40, 40, 50, WHITE, DOT_PIXEL_1X1, LINE_STYLE_DOTTED);
		Paint_DrawCircle(60, 30, 15, WHITE, DOT_PIXEL_1X1, DRAW_FILL_EMPTY);
		Paint_DrawCircle(100, 40, 20, WHITE, DOT_PIXEL_1X1, DRAW_FILL_FULL);
		Paint_DrawRectangle(50, 30, 60, 40, WHITE, DOT_PIXEL_1X1, DRAW_FILL_EMPTY);
		Paint_DrawRectangle(90, 30, 110, 50, BLACK, DOT_PIXEL_1X1, DRAW_FILL_FULL);
		// 3.Show image on page1
		OLED_1in5_Display(BlackImage);
		Driver_Delay_ms(1000);
		Paint_Clear(BLACK);

		// Drawing on the image
		printf("Drawing:page 2\r\n");
		for(UBYTE i=0; i<16; i++){
			Paint_DrawRectangle(0, 8*i, 127, 8*(i+1), i, DOT_PIXEL_1X1, DRAW_FILL_FULL);
		}
		// Show image on page2
		OLED_1in5_Display(BlackImage);
		Driver_Delay_ms(1000);
		Paint_Clear(BLACK);

		// Drawing on the image
		printf("Drawing:page 3\r\n");
		Paint_DrawString_EN(10, 0, "AT32F425", &Font16, 0x1, 0xb);
		Paint_DrawString_EN(10, 20, "hello EEWorld", &Font12, 0x2, 0xc);
		Paint_DrawNum(10, 40, 123.456789, &Font8, 4, 0x3, 0xd);
		Paint_DrawNum(10, 58, 987654, &Font12, 5, 0x4, 0xe);
		Paint_DrawString_EN(10, 80, "By Kit7828", &Font12, 0x1, 0xb);
		// Show image on page2
		OLED_1in5_Display(BlackImage);
		Driver_Delay_ms(1000);
		Paint_Clear(BLACK);

		// Drawing on the image
		printf("Drawing:page 4\r\n");
		Paint_DrawString_CN(10, 0,"你好Abc", &Font12CN, WHITE, WHITE);
		Paint_DrawString_CN(0, 20, "微软雅黑", &Font24CN, WHITE, WHITE);
		// Show image on page3
		OLED_1in5_Display(BlackImage);
		Driver_Delay_ms(1000);
		Paint_Clear(BLACK);

		// show the array image
		printf("Drawing:page 5\r\n");
		OLED_1in5_Display(gImage_1in5);
		Driver_Delay_ms(1000);
		Paint_Clear(BLACK);

整体来说,比较顺利,唯一有点阻碍的是没想过F425的空间,在编译的时候遇到空间不够的情况,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use_no_semi.o(.text).

默认的0级优化下会出现空间不足

 后面调整成默认的就可以通过了,不知道哪位网友能不能解解惑?

具体的连线

运行后的视频如下

aaeb83a53d561558ab155d4d9af4e6b6

工程文件

网友A:
666,其实还想玩一下墨水屏,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B:
这种情况下F425的空间,在编译的时候遇到空间不够回出现什么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666,其实还想玩一下墨水屏,不知道效果如何。

手头有1.54的屏,但是驱动板还没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下F425的空间,在编译的时候遇到空间不够回出现什么状况

会提示错误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use_no_semi.o(.text).

没法编译生成hex文件

解决的办法是更改优化等级,Optimization至1级或者2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