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有高速USB 介面 ,  超高速 I2C  1Mhz 以上單片機型號

楼主:
請教先進哪一個單片機型號 有USB 介面 ,  超高速 I2C  1Mhz 以上.

网友:
介面是什么意思

I2C本身总线数据传输速率在标准模式下100kbit/s,快速模式400kbit/s,高速模式可达3.4Mbit/s

确实不是所有的单片机都支持高速度的

网友A:
具体什么应用,需要I2C 要这么快的速度 ,

直接FPGA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什么应用,需要I2C 要这么快的速度 , 直接FPGA可以

FPGA可以,但要另外設計,想找有整合的晶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什么应用,需要I2C 要这么快的速度 , 直接FPGA可以

用I2C做燒錄介面,所以速度會影響燒錄時間

网友B:
可以去WCH官网找找

网友C:
STM32H7、G系列,U系列都能到1M。ESP32、ESP8266可以到800K,雅特利有些单片机也能到1M,感觉很多性能稍好一些的单片机都有。。。。。所以选择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去WCH官网找找

謝謝回覆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M32H7、G系列,U系列都能到1M。ESP32、ESP8266可以到800K,雅特利有些单片机也能到1M,感觉很多性能稍好 ...

謝謝提供資訊

网友D:
I2C 高速模式要用特殊的脉冲序列进入高速模式, 如果 Host 软件不作好, 还是只能用到 400K

网友:
引用 网友D:
I2C 高速模式要用特殊的脉冲序列进入高速模式, 如果 Host 软件不作好, 还是只能用到 400K

目前我還沒看到哪個ARM or MCU 有支援超高速3.4Mhz  I2C的, 所以來請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