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在电路中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我们的生活和电密不可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经常都能看见像弹簧圈一样的线圈,这个东西就是电感圈,那么这东西字电路中的作用是什么呢?接下来小编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吧。

电感在电路中的作用

作用就是能够阻碍电流发生变化,和电阻阻碍电流不一样,电阻阻碍电流是消耗电流,而电感只是比较单纯的阻碍电流变大或者变小,在阻止电流的过程中不会消耗电能,而且还会把电流以磁场的方式暂时储存电能,遇到电流变小后就会释放电能,这样电流就不会变化。

电感在使用中要主要以下情况

1、温度不能过高,电感在工作工程中都会法人,如果温度哦过高的话铁芯和线圈就容易发生变化,所以电感的工作环境和和规格一定要注意选择。

2、电感器在工作中会产生磁场,对其他的元件会造成干扰,所以其他的元件应该尽可能的和电感器成直角方式摆放,这样可以减少干扰或者直接使用带屏蔽罩的电感器。

3、电感线圈之间会产生电容量,这样会形成高频信号旁路,从而电感器的滤波和实际效果,所以在使用中一定要注意。

4、在用仪器测试电感值的时候要靠近电感器,这样测出的数据才会更加精确。

在选电感器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1、Q值越高越好,如果两个电感权感量一样的时候可以选择Q值比较大的线径。

2、电感器一定要考虑到拉力和扭力以及焊接的性能,如果组件出厂的时间超过半年的话要重新对其焊性测试。

3、对于一些抗电强度高的电感器最好选择封装材料而且耐压的产品,比较耐压的防防潮性好。

总结:关于电感在电路中的作用的内容就简单介绍到这里了,希望大家对此有些简单的了解。

网友A:
前段时间坛子里讨论过3脚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坛子里讨论过3脚电感

有点印象,实际设计中从未接触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坛子里讨论过3脚电感

3脚电感,从来没见到过,有没有相关介绍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3脚电感,从来没见到过,有没有相关介绍来看看

三脚升压电感

电感有三个引脚

主要是定制电感,非标,一长,二短,或一短,二长,或长脚、中脚、短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