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LDO芯片线性电源的输出是否可以直接并联

楼主:
请教各位老师们,几个LDO芯片线性电源的输出是否可以直接并联

对于LDO或者线性稳压电源,如果输出带载能力不够,可以多个同规格的片子并联并联使用吗?

网友:
1.不可以。2.自己猜的:简单点的可以在输出后串小电阻,电阻后并联。3.高级点的,在TI的某个技术视频中用运放驱动可调LDO的参考,可以均流和并联

网友A:
传统架构的LDO不可以并联使用的,会烧坏LDO。一些新架构的LDO可以并联使用(ADI有可以并联使用的LDO,你可以自己去搜索下)。

网友B:
传统射随器结构的串联稳压器可在采取均流措施后并联,LDO则不建议并联,因为无法排除某些情况下会发生振荡,除非手册中明确说了可以并联才行。

网友C:
不在乎成本可以用理想二极管串在输出里防止倒灌这样应该就能简单的并联使用了,但是并不能均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统架构的LDO不可以并联使用的,会烧坏LDO。一些新架构的LDO可以并联使用(ADI有可以并联使用的LDO,你可 ...

网友D:
LDO 輸出電壓都有些微誤差,電壓高的會向低的方向流動電流, 結果無法預期,不建議並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统架构的LDO不可以并联使用的,会烧坏LDO。一些新架构的LDO可以并联使用(ADI有可以并联使用的LDO,你可 ...

传统架构的LDO不可以并联使用的,会烧坏LDO

传统架构的LDO和现在架构的LDO有时什么区别?不都是线性电源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传统射随器结构的串联稳压器可在采取均流措施后并联,LDO则不建议并联,因为无法排除某些情况下会发生振荡 ...

那有个疑问,对于功率管是MOS的线性电源 ,是不是可以多输出直接并联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LDO 輸出電壓都有些微誤差,電壓高的會向低的方向流動電流, 結果無法預期,不建議並聯

LDO内部的电压误差是怎么来的,按理说内部是有误差放大器条件的,为甚这些误差能影响到外部输出的并联?

网友E:
谢谢老师提供的这个图

有个疑问,LDO其内部的功率管是三极管还是MOS

那有个疑问,对于功率管是MOS的线性电源 ,是不是可以多输出直接并联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在乎成本可以用理想二极管串在输出里防止倒灌这样应该就能简单的并联使用了,但是并不能均流。

理想二极管串在输出里防止倒灌这样应该就能简单的并联使用了

理想二极管和我们使用的二级管有什么不同

现在LDO里面的应该不是理想二极管吧

如果说不具备均流功能的话,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有个疑问,对于功率管是MOS的线性电源 ,是不是可以多输出直接并联呢?

LDO的调整管就是M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LDO内部的电压误差是怎么来的,按理说内部是有误差放大器条件的,为甚这些误差能影响到外部输出的并联? ...

器件制造存在离散性,任何稳压电源的输出电压都不可能是相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理想二极管串在输出里防止倒灌这样应该就能简单的并联使用了 理想二极管和我们使用的二级管有什么不同 ...

仅防倒灌对于LDO是不满足可直接并联的充分条件的,且理想二极管并不存在,自然LDO里也不会有。理想二极管的特性是正向导通压降为0,反向阻抗和耐压为无穷大,显然只是个人为设定的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老师提供的这个图 有个疑问,LDO其内部的功率管是三极管还是MOS 那有个疑问,对于功率管是MOS ...

所有LDO的内部电源调整管都是MOS管,只有MOS管才能提供足够的“低压差”。所有射随器结构的线性稳压器因射随器本身的特点,均无法实现足够低的输入输出压差。

网友:
引用 网友E:
LDO内部的电压误差是怎么来的,按理说内部是有误差放大器条件的,为甚这些误差能影响到外部输出的并联? ...

就算是精密電阻也有1%誤差, +1% 與 -1% 對於LDO輸出就是2種電壓

网友:
2楼正解,我用过ADI的LT3082并联,数据手册明确说明可以并联使用增加输出电流,均衡热耗散。

网友F:
感觉跟并联二极管增大电流一样,先烧一个,然后再烧另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跟并联二极管增大电流一样,先烧一个,然后再烧另一个

好吧,考虑一下您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