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的芯片 有电流控制模式以及电压控制模式 ?该怎么理解?

楼主:
DC-DC的芯片 有电流控制模式以及电压控制模式 ?该怎么理解?

问题1 电压控制模式理解为恒定电压控制?电流控制模式理解为恒定电流控制? 这样理解对么?

我理解的电压控制模式是通过采样电压通过误差放大器,然后输出电压给PWM发生器与固定的三角波做比较,来调节占空比,来获得不同的电压输出值

问题2 有一些电流控制模式下,IC为双环控制 也就是电流控制环与电压控制环同时存在? 以上是电压控制的原理,那电流控制呢?恒流控制又是怎么实现的呢?

如下图所示,是怎么实现恒流的呢?

网友:
我只知道通过反馈电压调整PWM, 达到调整输出电压的目的.

网友:
『DC-DC的芯片 有电流控制模式以及电压控制模式 ?』

不是所有开关电源控制芯片都有两种模式,多数没有,少数有。

这个称呼不大好,容易造成误解。最好是称为电流环和电压环,两个反馈环。

网友:
『DC-DC的芯片 有电流控制模式以及电压控制模式 ?』

电流环反馈,并不是恒流输出。

网友:
『有一些电流控制模式下,IC为双环控制 也就是电流控制环与电压控制环同时存在?』

是的。比较典型的芯片有UC3842等。

网友:
实际应用中, 要考虑电路板设计, 如果反馈点和输出电阻较大, 有大电压差, 电流反馈就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