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阅读NMOS管中导通内阻的方法问题???

楼主:
这边计算书  上导通内阻4.3mΩ,可规格书曲线上不到4mΩ,怎么回事儿,问的同事说,100℃时导通内阻的值,是25℃最大导通内阻乘归一化以后的倍数,啥叫归一化后倍数?

网友:
Rds 與溫度成正比,Vds成反比.

看不到Vds電壓,是否與Vds有關?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可能是规格书和规格书曲线是同类型号系列描述,不一定是某个具体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