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一个丝印OL30,封装SOT23-5的芯片,不知道啥型号,知道的群友,请指一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信息量有点少,单纯丝印不好判断,看丝印不像是大厂芯片

现在这种SOT23-5封装的芯片比较多

电源功能类居多

网友:
只能看板的脚位的电路连接来判断是什么功能IC, 知道IC的功能就好办了.

网友:
这个实在看不出来是什么,应该是一个电源转换芯片,5V转3.3V的,可以自己加个电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不像常用的LDO,看看周边还有什么元件,才好一起分析。

网友:
感谢楼上四位的指点,我再看看它的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