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测试给西安交通大学提供方案—(一)开关电源测试解决方案

楼主:
基于 RIGOL 示波器的开关电源完整性测试

测试背景

开关电源,是一种通过控制开关管开通和关断的时间比率,维持稳定输出电 压的一种电源,一般由脉冲宽度调制(PWM)控制 IC 和 MOSFET 构成。

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手机/笔记本充电器、台式机电源,以及各类工业、通信以及医疗设备中的电源部分,大多可以看到开关电源技术的踪影。

开关电源技术的日益成熟,使得电源设备或模块的体积和重量都日益减小, 转换效率也越来越高。负载设备因应用场合的不同,对电源可承受工作电流、输 入电网环境、输出稳定性等指标的要求也不尽相同。综合评估动态的电源工作状 态,示波器绝对是开关电源完整性测试的首选必备仪器。

 开关电源测试常规推荐配置

RIGOL 示波器探头产品选型表(部分)

主要测试项目: n

  1. 电源质量 n
  2. 电流谐波 n
  3. 突入电流 n
  4. 开关损耗 n
  5. 安全工作区 n
  6. 调制分析 n
  7. 纹波和噪声

测试前需要思考和准备的工作: n

  1. 浮地测试的正确方法? n
  2. 无源探头的补偿 n
  3. 电流探头的消磁与偏置校准 n
  4. 电压/电流通道的延时校准

浮地测试

电源测试中大量电压测试为浮地测试,即不以地作参考的差分电压测试。 正确安全的浮地测试必须使用差分探头,剪断示波器地线或使用隔离变压器供电的方法 是错误和危险的! 因为示波器接地点上的电位,会与示波器探头地线连接电路的电压一致,浮地电压甚至 可达上百伏!这会导致金属机箱、示波器 BNC 负极等人手容易触碰的地方带电,非常危险!

A-B 测量法

使用两只普通的无源电压探头,在示波器的两个通道上进行测量,然后使用 Math 运算 功能做 CH1-CH2,也可以进行浮地测量。但缺点是需占用 2 个通道,且最大的限制主要来 自于共模电压测量范围极小,时常遇到两通道电压都很高但差值很小的情况,测量误差极大。

示波器电源未接地线可能存在的危害: n

  1. 操作人员可能触电,非常的危险; n
  2. 分布电容,会对待测点带来较大的容性负载,可能损坏待测电路; n
  3. 分布电感,可能带来并不存在的振铃现象; n
  4. 未接地的示波器,其 EMC 性能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导致示波器寿命降低,同时 也会受到空间电磁波干扰或者干扰被测电路,导致波形失真。

无源探头补偿

大多数探头被设计为匹配特定的示波器的输入电路,然而不同的示波器之间有细微的变 化,甚至在同一示波器的不同输入通道之间也会有。

一个未经补偿的探头可能会导致各种各样的测量错误,特别是测量脉冲上升或下降时间。

高压差分探头还会有直流偏置,也需要在测试前校准!

因此,在首次使用无源探头、高压差分探头以及电流探头时,需要预先做好补偿&校准工作。

电流探头消磁和偏置校准

电流探头在仪器上电、掉电或输入电流过大时,需进行消磁操作!在电流探头测量电流 前,LOCK 状态下有直流偏置时,也必须进行校准!电流探头切换垂直档位到更小档位时, 也需要重新调零!

电流谐波分析:

测量开关电源是否符合 IEC61000-3-2 电流谐波标准。 按对谐波电流之限制,设备可被分为以下 4 类:

A 类:平衡的三相设备、家用电器(不包括列入 D 类的设备)、工具(不包括便携式工 具)、白炽灯调光器、音频设备,以及未规定为 B/C/D 类的设备

  B 类:便携式电动工具、不属于专用设备的弧焊设备

C 类:照明设备

D 类:功率不大于 600W 的下列设备:个人计算机以及显示器、电视接收机

浪涌电流分析:

确认流过各元器件的电流是否超过了允许值。

开关电源第一次打开时,输入端的滤波电容相当于瞬间短路,会产生一个上升时间较快,幅度较大(正/负)的瞬态开机电流。

执行浪涌电流测量,可以确认 AC 开关、整流桥、保险丝、EMI 滤波器是否超过允许 电流限制。反复开关环路,AC 输入电压不应损坏电源,或导致保险丝烧断

一般会将示波器设置为峰值检测模式,使用单次触发捕获波形。

如需了解更多,欢迎您了解西安安泰测试设备有限公司,访问安泰测试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