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供电的单片机产品中,某引脚用于下降沿中断时,这个引脚要怎么设置才能最节能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dcexpert   参与回复

电池供电的STM32单片机产品中,某引脚用于下降沿中断时,这个引脚要怎么设置才能最节能

网友:
看手册和应用笔记

网友:
有使用到中斷代表STM32是在工作狀態.

要節能可能直接選省電型號的STM32就好.

网友:
要看前级信号源,不能只看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