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硬件仿真调试过程中,停在某处不向下运行的问题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dcexpert   参与回复

STM32 硬件仿真调试过程中,运行完了一圈后,重新运行WHILE(1) 处,如(1)处所示,按F10 F11 ,都无效,都是停在WHILE(1) 处,不再往下支行,请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正常情况下不应该跳到0x00000B3C,while里面都执行了什么?

网友:
查看一下其他变量,是不是有什么前置条件没有触发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