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知道倍压电路的原理?没有用变压器 也没有用电感 就用了几个二极管和电容 ...

楼主:
哪个知道倍压电路的原理?没有用变压器  也没有用电感  就用了几个二极管和电容 就把电压升上去了   不知道带载能力如何  这种倍压电路  电蚊拍和电击棒  有些用的就是这种电路

网友:
类似电蚊拍的倍压,功率都不大,电流应是微安级

输出电压高,上千V

倍压电路核心也是一种电荷泵电路

网友:
想了解这些倍压电路原理东西,可以找度娘,

搜:马克思发生器

或:马克思倍压电路

网友:
用高压包做了个马克思发生器

马克思V2.0来啦

以前论坛的帖子参考一下

网友:
原理就是电荷泵电路,输出时相当于电容串联,就像把电池串联一样。

网友:
不知道楼主使用的是什么器件?记得老式的显像管电视机中就是这个电路

网友A:
简单点分析,你可以仔细看,从输入到输出端,电容相当于是串联在一起,即每一级的电容都通过二极管整流成直流后充满到一个约等于输入电压的电压值,然后相对于负载回路,电容相当于是一个带电的电池串联给负载供电,所以倍压电路有几级(几个电容),输出电压就是几倍。

给你一个仿真图,抓取波峰瞬间时各级电压值。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因为是电容充放电的动作形成的电压电流,所以负载大小需要和电容还有输入频率匹配,才能达到最大效果的电流和电压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分析,你可以仔细看,从输入到输出端,电容相当于是串联在一起,即每一级的电容都通过二极管整流成直 ...

1.电容取值依据是?

2.所以负载大小需要和电容还有输入频率匹---------这个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