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甲醛传感器,顺便问一下就没有可以出厂前校准的传感器吗?

楼主:
        这是前段时间在JD上买的一款甲醛检测仪,因为换房子想测一下,同时也想了解一下这个传感器的原理。这款甲醛检测仪的价格是199元,因为“活动”(一直都有)实际到手价109元是不是血赚?

        N年前装修房子时我买过一个,那时候的比较便宜好像是40多块钱,数码管那种,买回来因为操作比较复杂需要预热和校准,因为比较便宜不确定它的结果是不是准确性后来又买了专门测甲醛的药水。这次本以为价格合理功能就会强大些,结果到手后还是需要预热(可以理解),然后还需要放到室外通风处放置10分钟以上再校准。没深入接触过这类东西,这种校准会什么不在出厂前就做好,还要每次使用时都校准一次呢?因为麻烦一次没用我就让它去见阎王了。

        这款检测仪看图片介绍感觉质量还是不错的,实际收到后也还行。

      先来来看一下这款甲醛检测仪的外观,外包装看起来很“上档次”。

        拆开包装里边一台主机,一条Mmicro-USB线(充电版比装电池的高端),和一些手册、合格证。

        拆开外壳内部一块电路板和一块500mAh的锂电池。

        正面有一块带背光的段式LCD显示屏,看PCB的日期是2019年2月,看来他家的备货还是比较足的,生产一次能卖3年。

        主控使用合泰的HT67F489,TB上的价格3.9包邮。

        电感旁边一颗丝印为L50T的SOT23-5芯片应该是泉芯的一款DC-DC降压芯片,没找到具体型号。

        右上角丝印为2SES的OIC8封装芯片是南麟的XT2052Y2ASR-G,淘宝价格0.27元。

        传感器在淘宝上找到一款类似的,型号是KQ-6801,价格是6元钱。对应型号的资料没找到,相同类型的传感器还有一款型号为MAQ-D2的有资料价格差不多少。

        剩下还有一些LCD显示屏蜂鸣器的器件,对这种批量生产的消费电子成本不是很了解,估计总成本不会超过30元吧?

        不爱看文字的可以看一下拆解视频,反正也都看到这儿了,哈哈。

网友A:
比较疑惑,这种气体传感器怎么能准确分清是甲醛还是笨或者二氧化碳

网友B:
看来还是试纸简单

网友C:
预热不是指传感器的校准,而是指设备测量的稳定性和准确性,刚收到的测量仪器由于运输环境的不同,可能与使用现场有较大温差,如果这时马上测量,芯片等温度还处于非稳定的温度情况下,这时测量的不准确,最好与测量环境同温后测量。有些厂家把这个叫做预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预热不是指传感器的校准,而是指设备测量的稳定性和准确性,刚收到的测量仪器由于运输环境的不同,可能与使 ...

对,预热时检测仪会倒数200个数。然后需要放到室外通风的地方待10分钟以上,连按3次按键进行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疑惑,这种气体传感器怎么能准确分清是甲醛还是笨或者二氧化碳

只能做个参考,感觉用处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还是试纸简单

确实

网友:
对于甲醛检测,俺还是信任化学法,操作简单、检测结果可靠,毕竟不是整天跑来跑去的检测。

网友:
这个检测的精度还是有待商榷啊。

网友:
测量数据仅作参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疑惑,这种气体传感器怎么能准确分清是甲醛还是笨或者二氧化碳

不能区分,用测VOC的传感器来测甲醛基本都是扯犊子。红外的传感器会比较靠谱。

网友:
这个精度很差的吧。另一款DART传感器听说不错

网友:
DART传感器 用过

几十块钱。 还算可以。

但总之这种传感器只能说能测甲醛。

至于装修后的甲醛测试还是交给专业的部门吧。他们要上面采集气体后一段时间才出结果。那个比较准。

网友:
这个精度很差的吧。另一款DART传感器听说不错  support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