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客户端如何让服务器知道主动关闭了

楼主:
问题描述:
       我在ST207上使用lwip实现一个客户端,电脑上有个服务器(网络调试助手),正常情况下,客户端可以正常连接服务器,通信正常;我想要ST207在某些时候主动断开连接,然后在另外一个条件下再次建立连接;我在tcp_client_poll()函数里使用tcp_client_connection_close(tpcb,es);关闭连接,但是上位机的网络调试助手发现不了,应该是ST207缺少通知上位机连接断开

请问:
    在这里断开连接时还需要怎么处理?

非常感谢!

网友:
TCP正常关闭是会有RST发出的,你可以抓包确认下。

如果网线不通就发不出来,此时只能靠服务器端下一次通信超时了,默认一般比较长,可以考虑使用keepalive。

网友:
主动关闭服务器是知道的,但是释放的话,我记得有个保持机制,好像要延后释放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