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World邀你来拆解(第五期):拆拆排插学评电路

楼主:
hi,大家好~~令人期待的“邀你来拆解”活动又来了~~过去的排插,我们的排插就是多个两孔三孔插座,单纯延伸可插电。后来的排插,,不仅有两孔三孔,还有USB口,有type-c口,有儿童防误碰锁,有电量计算,,还有快充,可以远程手机APP控制,可以语音控制,可以定时断电等等....功能可以说越来越丰富啦。。那么,排插内部的电路,又会有怎样的变化呢???这一期活动,我们就来拆一拆排插,了解一下排插的电路设计。

本次提供的拆品详情

序号 名称 价格 产品详情页
1 小米快充插线板 89元 >>点击查看
2 向日葵P1排插 109元 >>点击查看
3 gosund CP5 Pro智能排插 209元 >>点击查看

感兴趣的网友,快来跟贴申请吧~

申请拆解时间: 即日起-6月15日

公布入围时间:6月16日

报告分享时间:收到产品后30天内(快递以7天计算,预计需2022年7月27日前完成,并将报告发表在>>电源技术版块;报告撰写角度,请参考EEWorld社区新发布>>拆解产品建议角度 )

如何申请、遴选:

1、跟帖说明以下两点即可:

-选择拆品、简述申请拆解理由

-是否可完成EEWorld新发布的,>>拆解产品建议角度 中谈到的这些角度和你自己的拆解想法

-简述个人电子方面的技能和拆解经验(如发表过拆解报告,请附上链接)

2、我们将根据网友提交的申请,遴选出一到三位寄出拆品,供拆解。(一位网友最多可申请2种拆品)

------------------------------------------------------------------------------------

(前四期回顾见下方↓↓↓↓↓↓↓↓↓↓↓↓↓↓↓↓↓↓↓↓↓↓↓↓↓↓↓↓↓↓↓↓↓↓↓↓↓↓↓↓↓↓↓↓↓↓↓↓↓↓↓↓↓↓↓↓↓↓↓↓↓↓↓↓↓↓↓↓)

【汇总】45W、65W和130W氮化镓充电器——EEWorld邀你来玩拆解(第一期)

【汇总】万用表,红外测温仪等你来拆!—— EEWorld邀你来玩拆解(第二期)

【汇总】EEWorld邀你来玩拆解(第三期)——无线充电鼠标垫

【汇总】EEWorld邀你来拆解(第四期):热门充电宝大拆解

网友:
拆解活动来了,大家积极参加呀,多出优秀拆解文章,让我等能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
各种类型的排插,正好对比

网友:
我来试试:

申请拆解:gosund CP5 Pro智能排插

申请理由:

1、目前我的桌面排插电脑、pad、手机、小风扇、偶尔还要接烙铁和热风枪,受限于桌面的大小无法选择大的排查同事接这么多插头,而且现在给手机充电已经无法忍受没有快充接口的充电器;另外一个排查接着这么多电器人长时间离开后能远程控制或者自动断开那会安全、安心很多,所以我申请拆解测试gosund CP5 Pro智能排插这个产品。

2、我将从用户的角度分享使用体验这款产品的真是感受,并且详细拆解这款产品的每个细节和实际的参数、电路的基本原理和所使用的核心器件型号。

拥有基本的拆解和测试设备,另外之前也经常如约完成了多次的开发板测评和活动。

网友:
我想看看 小米找的代工厂技术怎么样

小米快充插线板

网友A:
虽然可以通过app查看和控制,但还是有些不够方便,如果可以编程控制,应用范围就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可以通过app查看和控制,但还是有些不够方便,如果可以编程控制,应用范围就大了。

这是个好想法。就好像我娃的儿童早教机那种,有附带NFC卡,可以自己设定模式,然后刷一下就会播放。如果也能自己设定模式,定时或者手动开启对应模式就挺好。

网友:
申请拆解:gosund CP5 Pro智能排插

申请理由:

        随着电子产品的迅猛发展,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的电子周边,例如手机、电脑等,对于插排也是在不断满足生活需求,从最开始简单的插口的扩展到增加不同接口的U口,再到最新的快充技术的加持,一个插排就完成了人们对用电的接口需求,便捷安全,这款插排集合上述功能又加持的物联网控制,让大家对万物互相的便捷性进一步轻松实现,本人拥有多种多样的插排,最原始的公牛到最颠覆产品印象的小米,进一步想了解更加智能的gosund CP5 Pro智能排插,替大家揭开这款插排的神秘面纱。

拆解想法:

        本人熟悉了解EEWorld新发布拆解建议角度,将从插排的外观和主要功能进行对比,并着重体验功能并验证准确性,第二步讲拆解分析主要电路功能,分析功能实现与电路模块的关系。

拆解经验:

        本人多次参加论坛试用活动,并快速完成EEWorld邀你来拆解(第四期):热门充电宝大拆解活动: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00610-1-1.html

网友:
申请拆解:gosund CP5 Pro智能排插

申请理由:
“一切能被智能化实现的东西,最终都会被智能化所实现”——佚名。

有些生活方式一旦体会过之后就再也离不开了,今年春节开始,本人在家中逐步部署小米系的智能家居生态链产品,包括照明灯光(客厅、餐厅、房间)、电视机遥控,温湿度传感器、晾衣架照明与升降,以及作为整个小米智能家居生态系统的核心的语音交互控制中心——小爱音箱,和家居遥控的手机应用软件——米家App。随着使用习惯地慢慢适应,逐渐地喜欢上了智能家居系统,准备以后所有能接入智能系统的家具家电、设备装置,都必须接入智能家居系统。

然而总有很多家电设备没有接入智能家居系统(譬如家里的电视机还能再战五年十年),或者市面上现有的智能设备性价比非常低,总不能冲着智能两个字而冲动啊,那是典型的买椟还珠、败家子行为。因此,普通常规家电家居设备+智能控制开关就成了相对比较合适的方式。而智能开关、智能插座、排插、86盒等智能开关设备就成了首选;

Gosund智能氮化镓插排CP5 Pro在性能上和功能上完全满足了我对智能插座、插排的所有要求。65W的大功率快充满足了我手机、电脑的充电需求;电量统计及功率实时显示让我对家中电器用电情况了如指掌;丰富的分控智能控制,让家中的非智能设备也能远程、定时开关;新增的智能联动条件与执行,

评测和拆解计划:

1、使用体验:
    接入自家的小米生态系统,分别从
小爱音箱语音控制、米家App远程遥控、以及离线状态下当做普通排插三种方式,进行使用评测。

2、功能评测:
分别对智能排插的常规使用、独立分控、电量计量、USB大功率充电、定时控制等功能进行测试,同时对电量计量准确度、USB充电的实际输出功率等指标进行测量。

3、智能集成:
对比普通排插,对gosund CP5 Pro智能排插集成的小米物联网模块,如何实现前述功能的独立分控、电量计量、USB大功率充电等功能集成进行分析,从而实现产品的更新升级,提升产品品质和竞争力进行分析。

4、电路分析:
重点关注电能计量、氮化镓芯片、USB-PD 65W快充电路,对Gosund CP5 Pro智能排插的电路原理、拓扑结构、器件选型、功能性能等各方面的专业化的分析。

一直对试用评测、拆解、魔改仿制设计前沿、技术含量高的经典产品或新产品等有着浓厚的兴趣,也时常关注一些拆解评测网站,譬如数码之家、iFixit、充电头网,本次如能入选拆解评测,也将向他们看齐,借鉴学习;

完成得自认为较好的试用评测活动并编写详细的分析报告: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96393-1-1.html

《ST60毫米波水介质数据传输测试报告》

网友:
申请gosund CP5 Pro智能排插,想看看智能插排的构造,看看小米的质量比公牛好坏,本人从事电子开发行业十一年,相信可以很好的拆解并分享给大家。

网友B:
不知道能不能写好这类的拆解评测,毕竟不是电源方面的专才。

就是看着心痒痒

都在申请gosund CP5 Pro智能排插

对比了一下,发现1号虽然也是在这里列出,但不是智能插座。只能是带usb快冲的交流插座。

2号 向日葵P1排插里面还是单独的继电器控制每路交流。有app控制。称得上智能插座。

特别好奇它采用的继电器。能带上多少A电流(稳定工作)(因为这方面吃过亏)还有它的AC-DC电路

但不知能有机会不。2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能不能写好这类的拆解评测,毕竟不是电源方面的专才。 就是看着心痒痒 都在申请gosund CP5 Pro ...

好奇你提的继电器问题,吃了什么亏啊。可以来分享分享大家避避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奇你提的继电器问题,吃了什么亏啊。可以来分享分享大家避避雷

粘连  如果尺寸问题选择继电器过小。但瞬时冲击电流大。有可能出现 有过一些办法,加压敏,热敏,电容,都不是很理想,加限流电阻,效果理想,但耗电,也发热以前搞电表,继电器都大。选择留有余地。没出现过。

网友:
拆解活动我也要参加,曾经在查账厂实验室待过。插座各种检测,实验还历历在目。

网友:
1:申请拆解:gosund CP5 Pro智能排插

2:手上有一个智能电箱项目,看看通过拆解这个产品,看看是否有积极作用

网友:
申请gosund CP5 Pro智能排插,理由如下:
1.能显示整体的功率。
2.能联网的东西确实好用,还省了个笔记本pd的插头可以分开控制每个插口和usb 定时等很方便,c口支持快充。

网友:
USB,最早期间我在2012年的时候,就使用过一个诺基亚充电器,被我塞进插排里,而且还是双USB接口,那时候的插排还没有USB接口,更别提智能,快充了,刚刚寻思去QQ空间查看下照片,翻到了2012年却没找到那个照片,哈哈,都是以前了。
我申请第一个或者第二个吧,因为小米插线板我有了,还有公牛的同款样式的,拆一送二,对比一下用料,材质,价格,方方面面的对比一下。

网友:
申请理由,小米的品质实在不行,但是谁都没有小米的产品宣传文案写的好,号称用了什么什么材料,什么什么技术,又是什么大师设计,纯属噱头,拆解看看做工到底怎么样

网友:
1,申请拆解:gosund CP5 Pro智能排插与小米快充插线板

2,申请理由:长期从事电源设计行业,以前做过充电器类产品,对国产充电器方案比较了解,想了解一下最新的这些排插产品使用的充电器方案都是用的哪家的方案。也可以对比一下产品的做工及安全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