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瑞萨高性能 CPK-RA6M4] FSP之后都出现找不到board_cfg.h头文件和丢失Jlink驱动

楼主:
在RT-Thread Studio中使用FSP RA Smart Configurator后都会出现找不到头文件board_cfg.h,以及找不到驱动J-Link的问题,不知道是哪个地方不对了

 缺少头文件的方法,在网友的帮助下,在RTT安装目录找到文件后复制到工程目录解决了,但驱动丢失的问题还不知道怎么解决?另外每次都缺少头文件,也不好受。

网友:
找不到头文件board_cfg.h,以及找不到驱动J-Link的问题

这个问题比较大

怀疑是编译软件安装问题

网友:
多半是你的系统安装和厂家预设的不同, 可以卸载后重装, 一般考虑安装在主目录下, 不要安在子目录下。

网友:
重新安装FSP,即运行setup_fsp_v3_5_0_rasc_v2021-10后驱动有了,就可以正常下载了。但是每次运行FSP之后都会删除board_cfg.h文件,导致编译失败,解决办法比较简单,就是在RTT安装目录下复制board_cfg.h到工程路径下,但是每次运行完FSP后,都需要复制这个头文件!不知道该如何完美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一般编译之后会输出许多文件, 会报告一些信息, 你能不能 search 关键词 例如“board_cfg.h”, 找到线索。

我没用过FSP, 不知它的编辑功能支不支持 all file under project, 如果有类似功能, 你search 一遍可能会有收获。

网友:
整个目录查找一下,应该就是个配置文件。

网友:
很大机会是, "board+cfg.h" 应该是用户根据自己配置设置的, 编译系统有时恢复原始状态, 删掉中间文件,应该能自己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