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产品,在进入睡眠状态WFI后,标准功耗为10uA,现功耗为50uA,这40uA可能来自?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vincentc543   参与回复

STM32的MCU设计的一个低功耗产品,在进入睡眠状态WFI后,标准功耗为10uA,现功耗为50uA,这40uA可能来自哪个部件或端口的设置不当,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
應該是IO周邊上升或下拉 IO腳位有電流消耗造成.

這40uA電流有可能是MCU 內部或是外部電阻的消耗.

网友:
可以先針對IO輸出設定為low的腳位做檢查.

网友:
外設也是檢查項目,因為睡眠模式下,外設還在工作.

网友:
你这50uA是测的芯片功耗还是整体板子的功耗?

网友:
信息不足,无法判断。

网友A:
测低功耗,首先,你要看是测的芯片的单独功耗还是板子的整体功耗,如果是整体功耗,就要查找电路图看是否有电阻直接形成电源至地的回路。还有三极管BE极的偏置等类似二极管正向能与地形成回路的电路。另外查看单片机在休眠时IO的状态是否会形成如上所述的回路电流。很多时候电流大就是因为IO口的状态在休眠后形成了电流回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低功耗,首先,你要看是测的芯片的单独功耗还是板子的整体功耗,如果是整体功耗,就要查找电路图看是否有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