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帮小弟看看这个芯片型号是啥?

楼主:
今天老板给了个板子让我学习一下,结果手贱给丝印戳掉坏了,应该是个开关芯片,有没有大佬能看出是什么型号的,拜

网友:
盲查了713 6042都没有找到

网友:
芯片丝印不可能只有数字

关键是前面的字母看不清了

网友A:
這是猜謎嗎?

网友B:
我记得哪里啊,以前确实有一种看图片猜芯片的游戏,要掌握多少知识或者正好见过,才能回答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是猜謎嗎?

应该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哪里啊,以前确实有一种看图片猜芯片的游戏,要掌握多少知识或者正好见过,才能回答上来

找了好几圈了,属实没找到,只能来求助见多识广的大佬们了

网友:
以为芯片上面盖了东西,其实只是丝印不太好看到,就用镊子戳了几下,真是被自己蠢到了。芯片周围的连接大概是这样的

网友:
有些像电源芯片, 能不能看一下5脚接到MCU 的那个脚, 如果接到 MCU的电源脚, 就能确定是电源芯片, 再查一下MCU的电压电流要求, 就可以缩小范围。

网友:
按照写丝印这个方式大致确定是亚德诺的双路运放,但是型号刚好被戳掉了,估计也找不到了

网友:
5 脚 接到MCU 的什麽脚? 是电源还是接口? 你做的草图好像不对, 2 脚联到一个电容, 再联到470 Ohm 电阻, 似乎又接回一个脚, 在草图上看不到。

网友:
MCP6042 8脚VDD 4脚GND 丝印看起来更像是MCP6042的替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