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引脚的高阻态如何设置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vincentc543   参与回复

关于高阻态有如下几个问题

1、高阻态是指输入还是输出

2、如何将STM32 和 8051 将引脚设置高阻态的方式一样吗,具体的设置方法是什么?

谢谢大家

网友:
『1、高阻态是指输入还是输出』

高阻态必是指输入,不可能指输出。

网友:
『2、如何将STM32 和 8051 将引脚设置高阻态的方式一样吗』

8051没有高阻态,也无从设置。

网友:
參考ST資料是設置如下

#define GPIO_MODE_INPUT  MODE_INPUT   /*!< Input Floating Mode
void FLOATING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INPUT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Floatin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 <= 設定No pull up and down
      HAL_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
 }

网友:
ST32输入通常可设成 数字或模拟, 只有设成数字可设成高阻, 还可设成 TTL , CMOS, 我的理解CMOS才是高阻。

输出可设成高阻,输出设置比较复杂。 不同序列有不同设法, 是用内部寄存器设置。

副上一个篇文章, 第7 页表格给了一个简介。

网友:
如maychang 大師所說高阻抗不可能是輸出.

輸出高阻抗的電氣概念就是電路已經斷路了,斷路也無法輸出控制後端了.

ST GPIO輸出只有Open Drain ,  Push Pull 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