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种MOS+三极管+二极管+按键的开关机电路和单片机IO口直接接按键的开关机电路有...

楼主:
像这种MOS+三极管+二极管+按键的开关机电路和单片机IO口直接接按键的开关机电路有什么区别?有些人说IO口接按键的电路不能自锁?长按开机,再长按关机,也可以自锁啊!

https://www.likecs.com/show-204122029.html

网友:
长按开机,再长按关机

电路没问题

是靠编程控制实现的

网友A:
你先说说 “ 单片机IO口直接接按键的开关机电路 ” 怎么开机吧

网友B:
像是雙用KEY功能,開機前Key1可以做開關機功能而且防漏電到MCU,開機後key1 與 IO 都能控制MOS.

只是我不懂的是MOS開會把12短路到地,不就.......GG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先说说 “ 单片机IO口直接接按键的开关机电路 ” 怎么开机吧

电池一直给单片机供着电啊  怎么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像是雙用KEY功能,開機前Key1可以做開關機功能而且防漏電到MCU,開機後key1 與 IO 都能控制MOS. 只是我不 ...

不知道你说的是啥  怎么还是繁体字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池一直给单片机供着电啊  怎么不行?

单片机一直有电,就是没有关机,谈何开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说的是啥  怎么还是繁体字啊

這電路是很特別的設計,能用在開關機狀態都能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一直有电,就是没有关机,谈何开机呢?

可以进入深度睡眠  关闭外设啊   这个带自锁的  只是关了总开关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进入深度睡眠  关闭外设啊   这个带自锁的  只是关了总开关而已

有的外设没有省电模式,有的不能直接关闭,比如 LCD 背光,不是也得加开关? 关总电源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D:
长按开机可以实现,问下长按关机怎么实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长按开机可以实现,问下长按关机怎么实现呢?

根据当前的状态啊  当前开机了  长按就是关机  当前关机了 长按就是开机  这个不是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