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个seg引脚(用于液晶屏),将其ADS寄存器设置为数字时比设置为ADS功耗大40uA

楼主:
邀请:@maychang   @damiaa   @vincentc543   @RichSJ   参与回复

为什么一个seg引脚(用于液晶屏,非COM引脚),将其ADS寄存器设置为数字时比设置为ADS功耗大40uA  ,模拟设置不是用于输入的吗,这个引脚是用于显示输出的,为什么要设置这个引脚为模拟模式能省电呢

芯片是华大HC32L136K8TA,  ARM内核

网友A:
能不能说是哪个芯片?

照你发的另一个贴子, 似乎是STM32, 大公司的产品不同序列 是不同的团队设计, 有时会有 BUG。

你想做低功耗的, 是不是 L 系列的?

如能告述准确型号, 有时查 application note 可以发现解答。

我不清楚你们有没有被栏住, 我这里查到是很方便。

网友A:
查一下好像你用的华大HC32L136, 我没用过, 对不起。

网友A:
我对这种问题的作法, (可能被其它人骂太乱来, 不过为我的工作中作出一些别人作不出的事, 让我的主管重视)这可能是设计芯片时没考虑到的情况,也可能不愿批露。

这时你如不怕烧掉芯片, 可以列一个表, 将这个seg引脚设置的有关寄存器的各种组合都试一遍, 计录对功耗的影响, 可能会摸出线索。

说实在话,有时解决了问题都无法解释, 有一次我和供货厂家设计计术主管找一个新产品问题, 花了十多天, 我的主管让我放弃, 我要求再给我两天, 最后找到问题, 把他们寄到香港的近万片新芯片全部招回。

我在面向新问题时, 往往多方面想一想, 自己有没有假设了一些错的论点,白白浪费时间在 错的假设上。

网友B:
这个需要去问制造商。

网友:
如果是两种设置会相差功耗大40uA

需要和显示屏技术沟通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说是哪个芯片? 照你发的另一个贴子, 似乎是STM32, 大公司的产品不同序列 是不同的团队设计, ...

非常感谢。芯片是华大HC32L136K8TA,  ARM内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对这种问题的作法, (可能被其它人骂太乱来, 不过为我的工作中作出一些别人作不出的事, 让我的主管重 ...

芯片是华大HC32L136K8TA,  ARM内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去问制造商。

谢谢,去问液晶屏的制造商还是MCU的制造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好像你用的华大HC32L136, 我没用过, 对不起。

非常感谢。您真英明,HC32L136K8TA不也是ARM的芯片吗,它跟STM32的程序设计不基本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去问液晶屏的制造商还是MCU的制造商。

当然是MCU制造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您真英明,HC32L136K8TA不也是ARM的芯片吗,它跟STM32的程序设计不基本一样吗?

我已退休, 原来工作的公司是作芯片的,不说两个厂家作的芯片,就是同一个公司改一下功能, 都会有很大不同。

特别是低功耗问题,芯片要考虑不同电压功能块只间的漏电问题。。。

如厂家能给出答案当然是首选,如不行, 最好自己试试不同设置, 这种设置可能只是临时的, 在进入睡眠模式之前设置, 退出睡眠模式之后要像退出中断一样, 恢复现场。

网友:
回头看看, 我太马糊了, 你前面已写明了芯片,道歉。

网友:
我理解ADS 指Arm Developer Suite, 如果我的理解对, 你改ADS寄存器设置时, 改了 引脚的功能, 如设成其它功能, 比如时钟。。 这时进入睡眠模式时这些功能可能关不掉。

我们为设置低功耗模式时最长要试几天, 哪一个先关,哪一个后关, 都有影响。还是我们自己的芯片, 有很多外部看不到的资源。

网友:
帮顶,关注一下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退休, 原来工作的公司是作芯片的,不说两个厂家作的芯片,就是同一个公司改一下功能, 都会有很大不 ...

谢谢前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模拟设置不是用于输入的吗,这个引脚是用于显示输出的,为什么要设置这个引脚为模拟模式能省电呢

LCD 不一样, 可看芯片数据手册 "引脚功能与模块功能", 属于模拟。

网友:
受教了!好有创意,俺作为学生党很喜欢,在实践过程中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