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锂电池,有合适的充电电路推荐吗?

楼主:
最近有个项目,用了12V锂电池,想问一下各位有稳定的12V锂电池充电电路方案吗?感谢感谢~

锂电池为3串4并的~

网友A:
我之前的一款产品是四串两并锂电池,用的充电IC时立琦的RT9535B,充电效果还可以,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B:
个人用 我上次淘宝那个电源就不错嘛  当充电器用  随意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的一款产品是四串两并锂电池,用的充电IC时立琦的RT9535B,充电效果还可以,你可以试一下。

好嘞,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用 我上次淘宝那个电源就不错嘛  当充电器用  随意调节

链接来一个呗~

网友:
有国产的芯片也可以!

网友:
上次鬼市淘宝那个  整改来自己用的   充电还很不错  几串几并随意切换

网友:
想要锂电池的~

网友C:
感觉现在某鱼某宝的方案设计能力比较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现在某鱼某宝的方案设计能力比较强了

是工程师们的副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se7ens 发表于 2022-6-6 11:18 感觉现在某鱼某宝的方案设计能力比较强了 是工程师们的副业吗?

差不多算是了,当然也有个体户

网友E:
这要看你是要配什么样的充电器或适配器,是高于12.6V的充电器还是常用的5V充电器,方案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要看你是要配什么样的充电器或适配器,是高于12.6V的充电器还是常用的5V充电器,方案是不一样的。

高于12.6V的充电器。

网友:
宝砾微有一款带充放电管理的电源芯片。PL5500 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