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要求省电时,液晶屏的SEG引脚 COM引脚 VLVD1-3 VLCDH相关的配置应该怎么配置

楼主:
邀请:@maychang   @damiaa   @vincentc543   @RichSJ   参与回复

当要求省电时,液晶屏的(1)SEG引脚 (2) COM引脚 (3) VLVD1-3 VLCDH相关的以下配置         应该怎么配置

1、DIR

2、OUT

3、ADS

4、PU 上拉

5、PD 下拉

6、POD 开漏

7、PDR 驱动增强

网友:
雖然我沒做過液晶屏,

但是我能跟你說的是,進入省電狀態,這些IO配置必須符合不能有壓降跨在阻抗上.

這組抗有可能在外部,也有可能在內部

I=V/R , 調整至沒有電流流過阻抗就是你的設置目標.

网友:
对不起, 我没有此芯片的资料。

网友:
下载了 datasheet, 但没有寄存器资料, 不知配置细节。

网友:
找到华大网站, 看到用户手册, 不知你有没读 这篇: ”HC32L130_HC32L136 系列的低功耗模 式应用注意事项“

“3.1.3 IO 端口 系统进低功耗,端口状态不会改变,所以需要客户根据实际应用来配置端口状态来达到理想 功耗值。未用端口建议配置上拉输入模式”

ADS 设为 0, 就不再支持 LCD, 不知这时你的LCD 有没有问题?

如果LCD有缓冲, 没有信号输入时还保持原图, 可考虑设为上拉输入模式 像厂家文章。

网友:
你的SEL 寄存器有没有设成 “0” ,否则变成其它功能了。用户手册 111 页。

网友:
你得看芯片手册低功耗时IO是什么模式。考虑一下高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