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规格书的这个参数怎么理解?

楼主:
MOS管规格书的这个SOA曲线参数怎么理解?

SOA曲线到底怎么看,是指安全工作区什么呢,哪位老师讲一下,谢谢

网友:
SOA是安全工作区,其横座标为漏极源极之间电压,纵座标为漏极电流。

故图中任意一点就是漏极电压和漏极电流(瞬时值)。该点落在安全区内,MOS管就是安全的。

网友A:
安全区由几条曲线为边界。标注DC的面积最小,在此范围内漏极电压漏极电流可以持续,都是安全的。标注时间的面积较大,时间越短面积越大,这表示脉冲持续时间短,安全范围大,即允许较大的漏极电压和漏极电流。但无论时间多么短,最大漏极电压(图中绿色)和最大漏极电流(图中红色)均不得超过。

网友:
MOS管工作时,其漏极电压和漏极电流在不断变化,换言之,表示工作状态的点在该图中不断移动。移动过程中绝不允许跑到安全区之外(实际应用还需要留出相当的余量),否则MOS管将损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全区由几条曲线为边界。标注DC的面积最小,在此范围内漏极电压漏极电流可以持续,都是安全的。标注时间的 ...

谢谢老师解答

有个问题

比如,SOA曲线上1ms的曲线,在VDS是200V时,对应的ID电流,想问电流是这个mos管在接通1ms时长时,是否是能承受的最大电流?,

还有,对应的VDS是指mos关断时的DS两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师解答 有个问题 比如,SOA曲线上1ms的曲线,在VDS是200V时,对应的ID电流,想问电流是这个m ...

该平面上各点,横坐标电压,纵坐标电流,点的位置就是功率。1ms曲线框出的边界,实际上是限制了MOS管耗散的功率。当然,给定电压,又给定了功率,当然也就限制了电流。如果在1ms内电流无变化,此电流值就是MOS管在这1ms内能承受的最大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师解答 有个问题 比如,SOA曲线上1ms的曲线,在VDS是200V时,对应的ID电流,想问电流是这个m ...

『还有,对应的VDS是指mos关断时的DS两端电压?』

不是。是指在这个状态下MOS管DS两端电压。

图中平面上每个点,表示MOS管的一个工作状态。表示关断状态的点大致上就是横轴(紧贴横轴,电流近似为零)。

网友:
安全工作区域吧,电压和电流的边界区域?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对应的VDS是指mos关断时的DS两端电压?』 不是。是指在这个状态下MOS管DS两端电压。 图中 ...

谢谢老师指点

明白了